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问题?

楼主(2012-04-17):
(无正文)

网友A:
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B:
数字信号,如果有些杂讯叠加在上面,用个比较器就可以隔的干干净净了,注意比较器的交流参数不要滞缓数字信号即可,也可以用高速运放代替比较器,跟你MCU系统频率没有关系。

网友C:
LPF有电容,不甚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