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1.0仿真问题

楼主(2012-04-17):
最近我在练习使用Multisim11.0软件进行仿真,但是有时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
比如如下对文氏电路的仿真中,对下图电路

通过计算应该有输入电压是输出电压的3倍,仿真结果也是如此:

但是我第一次的仿真电路图如下

我并没有查出与上面的图有什么出入,但是仿真结果是

输出端电压为0.
我以前在别的仿真电路中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总是查不出有什么错误,线也都接上了,但是输出结果一直是0,重新连接电路之后又正常了,十分苦恼啊!希望大虾们能够为我指点迷津~谢啦~

网友A(2013-04-08):
小虾米先给你挑个毛病啊,上端电路你没接上,虚焊了。(R1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