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 & route求助

楼主(2012-04-17):
我使用ISE13.1花费在Router上的时间超级长,不知道为什么。
下面是提示信息:
Starting Router

Phase  1  : 101373 unrouted;      REAL time: 48 secs
Phase  2  : 57601 unrouted;      REAL time: 57 secs
Phase  3  : 15565 unrouted;      REAL time: 1 mins 38 secs
Phase  4  : 15909 unrouted; (Setup:121642, Hold:10911824,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0)     REAL time: 1 mins 58 secs
Updating file: Top_sch.ncd with current fully routed design.
Phase  5  : 0 unrouted; (Setup:95201, Hold:9815817,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0)     REAL time: 2 mins 33 secs
Phase  6  : 0 unrouted; (Setup:91979, Hold:9815817,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0)     REAL time: 2 mins 41 secs
Updating file: Top_sch.ncd with current fully routed design.
Phase  7  : 0 unrouted; (Setup:39095, Hold:9775319,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0)     REAL time: 3 mins 59 secs
Phase  8  : 0 unrouted; (Setup:39095, Hold:9775319,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0)     REAL time: 3 mins 59 secs
WARNING:Route:466 - Unusually high hold time violation detected among 2156 connections. The top 20 such instances are printed below. The
   router will continue and try to fix it
DSP_inst/BRAM_din<27>:BMUX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ena_array<14>:A1 -7389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ena_array<14>:AMUX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7].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ADI6 -7389
DSP_inst/BRAM_din<18>:DQ -> BRAM_dina<18>:A4 -7348
BRAM_dina<18>:A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9].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ADI0 -7348
DSP_inst/BRAM_din<27>:CMUX -> BRAM_dina<25>:A1 -7275
BRAM_dina<25>:AMUX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9].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PADIP1
-7275
BRAM_dina<25>:AMUX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9].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PADIP0
-7275
BRAM_dina<25>:AMUX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7].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PADIP1
-7247
BRAM_dina<25>:AMUX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7].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PADIP0
-7247
DSP_inst/BRAM_din<27>:BQ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ena_array<14>:A4 -7213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ena_array<14>:A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9].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ADI5 -7213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ena_array<14>:A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7].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ADI5 -7179
BRAM_dina<18>:A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7].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ADI0 -7147
BRAM_dina<18>:A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85].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ADI0 -7140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ena_array<14>:AMUX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84].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ADI6 -7121
DSP_inst/BRAM_din<18>:DMUX -> BRAM_dina<18>:A1 -7118
BRAM_dina<18>:AMUX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7].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ADI1 -7118
DSP_inst/BRAM_din<11>:BMUX -> BRAM_dina<1>:D1 -7116
BRAM_dina<1>:DMUX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9].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ADI2 -7116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ena_array<14>:AMUX ->
BRAM_inst/U0/xst_blk_mem_generator/gnativebmg.native_blk_mem_gen/valid.cstr/ramloop[79].ram.r/v6_init.ram/SP.SIMPLE_PRIM36.ram:DIADI6 -7045
PINFEED(215189,-166344) PINFEED(215189,-166408) PINFEED(181621,-134344) PINFEED(181621,-134408) PINFEED(96905,-118096) PINFEED(96905,-118160) PINFEED(96905,-53072) PINFEED(96905,-53136) PINFEED(215189,-150344) PINFEED(215189,-150408) PINFEED(181621,-118096) PINFEED(181621,-118160) PINFEED(96905,-37072) PINFEED(96905,-37136) PINFEED(181621,250240) PINFEED(181621,250240) PINFEED(181621,23944) PINFEED(181621,23944)
Phase  9  : 0 unrouted; (Setup:39163, Hold:107561,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0)     REAL time: 1 hrs 22 mins 27 secs
Phase 10  : 0 unrouted; (Setup:39165, Hold:107561,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0)     REAL time: 1 hrs 22 mins 29 secs
Total REAL time to Router completion: 1 hrs 22 mins 30 secs
Total CPU time to Router completion: 1 hrs 22 mins 36 secs

每次进行改动都要等N久,抗不住了,请问这种现象正常吗?小弟的机器配置也不是很低啊,4G的内存,XP32位,酷睿2_2.5G_4核(不过运行时只有一个核在工作,能启用其他核吗?)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个,
望高手来作答

网友B:
1,你的工程大吗?用了多少资源?
2,时钟多少M,在什么片子上,做了一些约束了没?
3,是不是在布局布线的设置中选中了额外的努力等这类选项。(可以尝试用默认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感谢LS大神的帮忙:
1、资源使用情况:
Slice Logic Utilization
Utilization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s
3%
    Number used as Flip Flops
    Number used as Latches
    Number used as Latch-thrus
    Number used as AND/OR logics
Number of Slice LUTs
7%
    Number used as logic
5%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Number using O5 and O6
        Number used as ROM
    Number used as Memory
2%
        Number used as Dual Port RAM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Number using O5 and O6
        Number used as Single Port RAM
        Number used as Shift Register
            Number using O6 output only
            Number using O5 output only
            Number using O5 and O6
    Number used exclusively as route-thrus
        Number with same-slice register load
        Number with same-slice carry load
        Number with other load
Number of occupied Slices
12%
Number of LUT Flip Flop pairs used
    Number with an unused Flip Flop
30%
    Number with an unused LUT
24%
    Number of fully used LUT-FF pairs
44%
    Number of unique control sets
    Number of slice register sites lost
        to control set restrictions
1%
Number of bonded IOBs
16%
    Number of LOCed IOBs
100%
    IOB Master Pads
    IOB Slave Pads
Number of RAMB36E1/FIFO36E1s
33%
    Number using RAMB36E1 only
    Number using FIFO36E1 only
Number of RAMB18E1/FIFO18E1s
0%
Number of BUFG/BUFGCTRLs
12%
    Number used as BUFGs
    Number used as BUFGCTRLs
Number of ILOGICE1/ISERDESE1s
9%
    Number used as ILOGICE1s
    Number used as ISERDESE1s
Number of OLOGICE1/OSERDESE1s
13%
    Number used as OLOGICE1s
    Number used as OSERDESE1s
Number of BSCANs
25%
Number of BUFHCEs
0%
Number of BUFIODQSs
11%
Number of BUFRs
5%
    Number of LOCed BUFRs
100%
Number of CAPTUREs
0%
Number of DSP48E1s
1%
Number of EFUSE_USRs
0%
Number of FRAME_ECCs
0%
Number of GTXE1s
0%
Number of IBUFDS_GTXE1s
0%
Number of ICAPs
0%
Number of IDELAYCTRLs
16%
Number of IODELAYE1s
12%
    Number of LOCed IODELAYE1s
11%
Number of MMCM_ADVs
8%
Number of PCIE_2_0s
0%
Number of STARTUPs
100%
Number of SYSMONs
0%
Number of TEMAC_SINGLEs
0%

楼主:
2、时钟有2个microblaze用的100MHz,外围部分用的是61.44MHz;100MHz的没有做时钟周期约束,61.44MHz的做了时钟周期约束。
3、布局布线effort level :high和standard都选过,standard会快一些,但还是会超过1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于时钟周期约束我有一些疑问:
我的时钟是这样一个过程,如附件,我的时钟周期约束应当加在什么地方?目前是加在clk_ab_p上的,我总感觉应当加在clk_ab_61_44MHz这里

网友C:
唉,头痛,还不得不看。:$

网友B:
1,加在clk_ab_p和sysclk_100上,后面的衍生时钟会自动约束,只要约束源时钟就可以了。
2,似乎IO利用率好高啊,100%?我没有看错吧,尝试将一些不要的IO去了试试呢。

网友B:
还有一个,在布局布线的设置中,这项是不是勾了:map slice logic into unused block rams,如果这个选了,布局布线时间也会加长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map slice logic into unused block rams没有勾上。

IO使用率100%我自己也有点奇怪,我本身设计中没有使用这么多的IO,不知道为什么会是100%。

另外,“加在clk_ab_p和sysclk_100上,后面的衍生时钟会自动约束,只要约束源时钟就可以了。”这个我不是很理解,因为源时钟和衍生时钟之间有delay模块,也有锁相环,所以clk_ab_p和clk_ab_61_44MHz之间应当会存在相位差的吧,这样自动约束也没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还要补充一下,我最后Place&route完成后似乎有报告违反时序约束的部分,有没有可能设计软件想尽可能的优化布线,以消除违反时序约束的部分,所以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呢?

网友B:
1,如果你的IO没有用那么多,就需细细查查IO的利用率为什么100%了。
2,delay和DCM的一些延时,软件分析时会自行计算。
3,布局布线时会尽最大的努力来保证时序的通过,软件会使用多种算法来进行布局布线,努力的程度设置的越高使用的算法和迭代的次数也会相应的多些,时间也会相应的增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您的帮助!我再研究研究去。

网友D(2012-09-04):
看到很长的代码就头疼   呵呵   可能是时序约束出了问题   或者延时函数写的有问题   一点自己的看法

网友E:
把布线后的时序分析报告发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