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大哥,冒个泡啊,PICC不能编译了!怎么回事啊?

楼主:
我的mplab不能编译了啊,建立工程文件,所有的都设好了,程序写了,编译的时候编译不了,只是那几个标志跳了一下。但是以前编译过的工程文件还能编译。怎么回事啊?

网友A(2012-04-17):
哪几个标志跳了一下?
另外你当前用的片子是否不能被低版本编译器认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build和rebuild的那两个标志。不知道怎么回事,单片机选的没问题,以前还可以编译啊。

网友B:
报的什么错?IDE中不能有中文目录

楼主:
4# Ryanhsiung [没报错啊,压根就没有编译。也没有中文目录。重装也不行。

网友C:
 是否把你的C/H文件添加到工程里?

网友C:
就是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肯定有啊。和之前的区别是现在不能编译的版面上打印的那个标志是灰的。这个应该没关系啊。

楼主:
谁遇到过啊?

网友D:
PICC的指向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的呀,我都重装几次了,还是编译不了。

网友E:
把你项目文件的路径下下来,另外把你的这个文件打包过来,我帮你编译看看

楼主:
把你项目文件的路径下下来,另外把你的这个文件打包过来,我帮你编译看看
引用 网友E:

是这样的,新建的工程文件无论如何都编译不了(不时出现错误),随便什么程序都编译不了,哪怕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在以前的工程文件里面重新写程序,是可以编译的。就从某一天起,突然不能编译了。我*,之前我装了个ICCAVR,还有不兼容的AVR studio(卸载了),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F:
我的问题貌似跟你一样,也在找答案
https://bbs.21ic.com/icview-329864-1-1.html
如果解决了,帮我也留一下解决方法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的是任何提示都没有。点编译就是那几个小图标闪一下就没了。好久了,郁闷啊。

楼主:
之前编译不了。现在能编译了,但是却看不到编译过程,没有output,却生成了hex文件。

网友G:
项目中不要包含中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