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 DA如何选用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我打算做个测试工装,里面需要用到DA 和AD 。一种方案是选择的单片机内部就到有DA和AD模块,第二种方案是选择一种普通的单片机,再加上外部AD,DA芯片。不知道那种方案好。有经验的看官,请指点下!!!

楼主:
呀,没人理?

网友A:
看你的要求,如果单片机里头的AD性能已经够了,那当然用片内的罗。呵呵。

网友A:
用片外的AD很多时候还得再接一个运放,多麻烦呀。
其实主要看你需求,要求高的话片内的就满足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