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感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高频电感的等效电路如下两种,我想问下,电容为什么是并联的呢?什么情况下电阻是串联进去,什么情况下电阻是并联进去呢?求指点

网友A:
(a)图不对。

网友B:
C应为分布电容,主要是指匝与匝之间以及线圈与地之间的电容.
容抗=1/2πfC,通常线圈是有很小的分布电容C的,频率很f低时,f*C很小,也就是容抗很大,相当于开路,这时就可以忽略分布电容C的影响;反之,当频率很高时,f*C的值就不是很小了,频率越高,f*C的值越大,容抗就越小,这时就不能忽略分布电容的影响了。

网友C:
(b)图也不太对。下图等效更合理。r是电感线圈导线电阻,通常电阻较低。R2是线圈分布电容的漏电阻。由于分布电容本身就很小,其漏电阻很高很高,可以忽略不计。如后图。

网友B:
(b)图也不太对。下图等效更合理。r是电感线圈导线电阻,通常电阻较低。
---这里r是否可认为随频率变化的等效电阻(个人理解:交变电流产生趋肤效应使导体中通过电流时的有效截面积减小,从而使其有效电阻变化)+磁芯损耗等效电阻.

网友D:
还有一点辐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