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电容上面的标号 独石电容 上面就写了200

楼主(2012-04-17):
(无正文)

网友A:
104=0.1uf=100nf
103=0.01uf=10nf
102=1nf=1000pf
101=100pf
100=10pf
由此可知,200=20pf 用来做晶振电容是可以的,建议你查查其他地方

网友B:
电子基础知识——电容篇
1、电容在电路中一般用“C”加数字表示(如C25表示编号为25的电容)。电容是由两片金属膜紧靠,中间用绝缘材料隔开而组成的元件。电容的特性主要是隔直流通交流。
电容容量的大小就是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它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
容抗XC=1/2πf c (f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表示电容容量)
电话机中常用电容的种类有电解电容、瓷片电容、贴片电容、独石电容、钽电容和涤纶电容等。
2、识别方法:电容的识别方法与电阻的识别方法基本相同,分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3种。电容的基本单位用法拉(F)表示,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
其中:1法拉=103毫法=106微法=109纳法=1012皮法
容量大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直接标明,如10 uF/16V
容量小的电容其容量值在电容上用字母表示或数字表示
字母表示法:1m=1000 uF 1P2=1.2PF 1n=1000PF
数字表示法:一般用三位数字表示容量大小,前两位表示有效数字,第三位数字是倍率。
如:102表示10×102PF=1000PF 224表示22×104PF=0.22 uF
3、电容容量误差表
符 号 F G J K L M
允许误差 ±1% ±2% ±5% ±10% ±15% ±20%
如:一瓷片电容为104J表示容量为0. 1 uF、误差为±5%。
4、故障特点
在实际维修中,电容器的故障主要表现为:
(1)引脚腐蚀致断的开路故障。
(2)脱焊和虚焊的开路故障。
(3)漏液后造成容量小或开路故障。
(4)漏电、严重漏电和击穿故障。

另外:贴片电容的种类和特点
http://blog.21ic.com/user1/5759/archives/2010/70430.html#

楼主:
谢谢!学习了,我听说可以这么**:10x就是10诚意10的x次方pf,如104就是10*10的4次方 单位pf  这样2楼的每一个都可以代入都对了。。                                                                 后来我找出原因了,不是晶振部分的问题    用万用表对着图检查一遍就出来了,自我总结了,一定不能偷懒也不能想当然。。

网友C: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专业PCB/电路板打样)
1.单/双层板:5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5*5cm以内,交期3-4 天
2.单/双层板:1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交期3-4 天
3.四层板:5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交期5-6天
4.六层板:12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交期7~8天,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 镀金工艺加收50元,沉金工艺加收100元,环保工艺加收20元, 生产时间加急费:加急12小时400元(单面板),加急24小时200元,加急48小时100元,四层板72小时加急费500元,样板全部免费飞针测试
并专业承接多层PCB板72小时和双多层24小时加急打样,单面板12小时加急打样!(网银和支付宝预先支付享受9.5折扣)
网上(http://www.syjpcb.com/web/portal/index.jsp )  ERP系统直接计算价格和下单,方便快捷(十分钟审核确定),注册业务编号:K (为你跟进和服务) 详情请咨询,手机:13714106127 QQ:659990909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