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对讲机

楼主(2012-04-17):
(无正文)

网友A:
有专门的对讲机模块,你百度一下HKT-80,类似的东西很多。

网友B:
对讲机每个国家的收发频点不一样,频率本身就是通过mcu来控制的!
不知道你具体想应用到什么领域模块

网友C:
对讲机的内容还是蛮多的: mic电压放大, 预加重, 语音低通抑制临频辐射, ctcss, tdcss, pll, vco, 环路滤波器, 调相, RF功率放大, 阻抗变换, PIN二极管开关, 切比雪夫滤波器, 天线, 混频, 本振, 21.4MHz石英滤波窄带中放, 二变频, 455KHz二中放, 鉴频解调, 斜率解调, 00k, 去加重, ctcss与语音分离滤波, 频谱倒置.
指标方面, 七八十项指标整改, 现在还历历在目

网友D(2012-07-09):
做对讲机  首先是原理  理解大概 就ok了  楼上说的很专业  这样会打击别人积极性   呵呵  不需要考虑的那么复杂  只要能用就ok了   说穿了  就是两个电磁波收发器  就这么简单  我发两个技术**给你  如果只是感兴趣  就钻研一下  如果想深入  就要好好打基础  呵呵   对讲机是一种双向移动通信工具,在不需要任何网络支持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话,没有话费产生,适用于相对固定且频繁通过话的场合。对讲机的发明使得人们在通信方便的同时更加简单。
    一台对讲机分为两个部分,发射部分和接受部分。其中发射部分是由锁相环和压控振荡器(VCO)产生发射的射频载波信号,经过缓冲放大,激励放大、功放,产生额定的射频功率,经过天线低通滤波器,抑制谐波成分,然后通过天线发射出去。
    而接收部分为二次变频超外差方式,从天线输入的信号经过收发转换电路和带通滤波器后进行射频放大,在经过带通滤波器,进入一混频,将来自射频的放大信号与来自锁相环频率合成器电路的第一本振信号在第一混频器处混频并生成第一中频信号。第一中频信号通过晶体滤波器进一步消除邻道的杂波信号。滤波后的第一中频信号进入中频处理芯片,与第二本振信号再次混频生成第二中频信号,第二中频信号通过一个陶瓷滤波器滤除无用杂散信号后,被放大和鉴频,产生音频信号。音频信号通过放大、带通滤波器、去加重等电路,进入音量控制电路和功率放大器放大,驱动扬声器,得到人们所需的信息。
    对讲机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信号的发送和接受,但是在其中的一环却很重要,那就是信号的加密。毫无疑问,通信过程中,加密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其中运用到了一项叫做CTCSS的技术,它是一种将低于音频频率的频率(67.O~250.3 Hz)附加在音频信号中一起传输的技术。国际标准的CTCSS编码一共有38组频率,因为这些静噪信号频率为67.0~250.3 Hz,低于话音通信带宽的下限,所以被称为“亚音频”。CTCSS技术已经广泛用于无线电通信中,是传统无线电台通信中一种常见的收发限制手段。在电台的中继站和对讲机中,采用CTCSS技术可以避免接收到不相干的呼叫。

网友E:
楼上说的有一点不同意:亚音不是加密技术

网友F:
神仙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