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快速检测低压电器等的接线质量?

楼主(2012-04-17):
大批量做各种类型的低压电气柜,客户经常投诉接线质量不良,目前依靠工程人员目视检测,有没有什么设备可以自动检测电气柜内部各个电压电气柜的接线质量,防止压接不牢,压偏等现象。

想了一个办法,测接线端部分的接触电阻,但似乎这个办法也有很多缺点,不易操作。

最佳答案10分奉上。

网友A:
最佳方法应该是,
用手每根线扯一下,不掉为好。

网友B:
好的线,好的操作习惯才能好的结果,

如果一开始就是用低质量的线,毫无经验责任的人来弄,什么办法都不可靠

如果 人不可靠。你的检测又怎么能保证?

网友C:
说明你们的生产工艺有待提高啊,尽量吧问题扼杀在萌芽之中,好比杀毒软件,不要等毒从优盘进了电脑以后再杀毒,而是每次插优盘打开之前就查杀。

楼主:
最佳方法应该是,
用手每根线扯一下,不掉为好。
引用 网友A:

现在就是这样的。

楼主:
好的线,好的操作习惯才能好的结果,

如果一开始就是用低质量的线,毫无经验责任的人来弄,什么办法都不可靠

如果 人不可靠。你的检测又怎么能保证? ...
引用 网友B:

线本身没有问题,都是用的国标线。

人就不好说了,操作工总是要流动的,新员工培训上岗,但还是比那些干了多少年的熟练工差很多,偶尔出个错也不可避免,总体错误比例并不高,主要是做的数量比较大,绝对数量就多了些,所以想再找个办法持续提高一下。

网友D:
小叶太小气了,只给十分,人家五毛发个贴子也有五十分~~~  ;P

言归正传,给小叶找了本《压接质量手册》,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L ,下次一定多派点分。

看了一看MOLEX的这个手册,主要还是建立在传统的统计分析基础上的,呵呵,大家一致也都是这么做的,但我现在主要还是想找一个自动测试的设备,可以通过检测某些参数来判断各个连接部分的连接质量(在一个回路上可能有多个连接端)

俺想是不是可以通过测量一个回路的电阻来判断压接是否牢靠。

网友E:
想自动,搞一个牛X的机器人……只要有电,就能不出差错不知疲倦绝不偷懒地干活: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