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速度慢

楼主(2012-04-17):
我用68013A做开发,在windows下传输速度很快,但是在linux下传输速度非常慢,只有几十KB/s,linux下的驱动是自己开发的。68013A的固件在windows下和linux下是不是通用的。现在在linux下传输,速度提不上去,怎么办?

网友A:
速度慢的原因大部分是驱动程序造成的,还有就是上位机程序。

楼主:
谢谢!请教一下linux下和windows下68013A的固件能通用吗?

网友A:
是否能通用,这个还得实际测试一下,以测试为准,因为LINUX下的USB我还没有做过。

网友B(2012-11-19):
:lol请问现在还有用CY7C68013A-56PV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