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组成升压电路,有没哪位大侠晓得!

楼主(2012-04-17):
只用运放不用IC搭一个升压电路,怎么控制开关管开断,频率怎么控制,望各位懂得的大侠帮忙分析分析,新手上路还望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开关管也就是常说的MOS管,你要明白MOS的原理,所谓运放可以通过模拟信号输入来控制导通与关断!你先明白MOS的原理就简单多了!

网友B:
运放搭个方波电路驱动MOS管组成boost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