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们看图说话吧!谢谢了!

楼主(2012-04-17):
我设计了电源转换模块,220V经过降压,整流,稳压处理以后,分别输出5V,24V的直流电压,稳压模块输出电流为100mA,输出电压分别为5V,24V,功率计算得到输出为0.5W,2.4W,我想问问,用不用加散热模块呢?

网友A:
用不用加散热  取决于7805  7824的功耗
你可以算算。。。。

网友B:
这个图画的有意思:funk:

网友C:
整流桥画的比较特别!呵呵

楼主:
这个怎么算呢?就按照输出的最大电压和电流?到了多少就要加散热模块呢?

网友D:
滤波电容的极性错了吧?!

网友E:
先24 在串5V不行吗?

网友F:
不加散热片,温升有点高,最好加散热片~~~

LZ的图画的太有意思了,经典的文雅器~~~ :lol

俺帮您改成了稳压器~~~

网友G:
汗~~~

8楼 确实错了,  少"和谐"一条线~~~

改之~~~

网友H:
回复 网友F:
你那是第二代文雅器!

网友H:
你的桥的接法,已经有人帮你改了一部分,你好好看下!
1、C46的容量应该比C45的大,C47的容量应该比C23的大
2、至于散热器的话,看稳压器的输入电压和输入电压之间的差值多大,如果是5V以内(大于3V),其实100mA负载的时候是可以不要散热器,当然有条件的话加了是更可靠的!

楼主:
非常感谢啊,大侠!

网友I:
没做过 电源 。飘过

网友J:
路过,学习下,刚开始还真没看出来楼上各位指出的错误之处

网友K:
楼主的图很可爱

网友L:
楼上诸位辛苦啦。整流桥的事就不说了,大家能明白就可以了。其实不必为楼主换三端的封装。毕竟只要求100MA。

网友M:
怎么挣分?

网友N:
很牛X的电路

网友O:
加不加散热器,最终要看LDO所消耗的功耗。其实整流过后的是脉动直流,通过滤波电容,得到较平滑的支流。你可以用万用表的支流档测ldo两端的压降,乘以100mA的电流,即为消耗的功耗。

网友P:
看功率来确定加不加散热片的!

网友Q:
输入与输出差值过大建议加散热器!

网友R:
菜鸟混脸熟。。。还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