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在通电瞬间为什么相当于短路?

楼主(2012-04-17):
各位专家,我在做一个高压发生器,通过变压器进行变压后再倍压。但是我发现我的开关管在开通的瞬间就会通过一个极大的电流,这个电流大到基本可以把变压器看成短路了。变压器的初级这时根本就不能被等效成个电感来看了,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的电路非常简单

网友A:
变压器反射电容=次级对初级匝比的平方/次级电容
如果次级匝数为初级的100倍,次级倍压整流总容量0.01uF, 则相当于初级并了一个100uF的电容,启动电流固然就十分了得了。

楼主:
但是我测试过没有加倍压电容的变压器,次级开路,发现初级电流也是突然增大,然后又减小,我搜到坛子里几年前有人问到合闸瞬间相当于感性负载相当于短路,但那个主要是分析电力系统的变压器,提到了个励磁涌流的概念,我这个现在感觉和那个有点像,不知是否可以按照那个原理来分析,具体的如何进行定性的分析呢?

网友A:
别忘了,次级匝数那么多,匝间电容及层间电容也是相当的大,不可忽视。
解决办法:分槽绕,即分多个宽度很小的线包,增加层间距,可以大幅度降低分布电容

楼主:
如果按照等效电容的话还是没法解释为什么在开通瞬间电流特大,不符合电感的特性啊

网友A:
电感没电流,电容可是有电流的,干嘛只盯着电感不放?

网友B:
是励磁电流吧,初始磁场建立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蚂蚁的耐心热情回复,昨晚我把我的电路基础那本书拿出来看了耦合电感和变压器一章的内容,才注意到全耦合变压器的等效模型原来是那样啊,电感和理想变压器的组合,总电流是电感电流和理想变压器电流的和。这下我完全理解了。我已经在网上搜索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多天了,但是还没明白,今天一下豁然开朗啊!看来还是基础重要啊。大学学的时候那一节内容正好是不重点教授的一节,好多年也没有用过变压器,所以不明白。要是不看书,我估计大蚂蚁给我在着回复一百个帖子我也不理解,我把电路模型在一开始就搞错了。

网友A:
单端变换器,那来的励磁过冲电流呢?如果掉电后都还有那么大剩磁,周期之间就不用玩了

网友A:
非常感谢大蚂蚁的耐心热情回复,昨晚我把我的电路基础那本书拿出来看了耦合电感和变压器一章的内容,才注意到全耦合变压器的等效模型原来是那样啊,电感和理想变压器的组合,总电流是电感电流和理想变压器电流的和。 ...
引用 楼主:

不是和,是矢量和。
=============================

变压器的初级电流,是励磁电流、(副边)反射电流、铁损电流、分布电容电流的矢量和

励磁电流: 建立工作磁通
反射电流: 次级电流/初次级匝比
铁损电流: 铁损可折合为与初级并联的电阻
分布电容电流: 从初级看进去的, 并联在变压器初级的电容分量如次级负载有容性,还需考虑反射电容

网友A:
要是不看书,我估计大蚂蚁给我在着回复一百个帖子我也不理解,我把电路模型在一开始就搞错了。

这说明,书中自有黄颜如玉。电路基础十分的重要。

网友C:
是什么书,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D:
学习 内容太深了 不懂

楼主:
是什么书,能介绍一下吗
引用 网友C:
我看的是我原来大学学的电路基础,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的,这本书在变压器一章就讲了理想变压器,全耦合变压器,一般变压器的等效电路模型,我看有的电路基础的书也确实不是那么讲的,没有非常明确的给出一般变压器的等效电路,以及三种等效间的关系

网友E:
嗯。明白一些了。·!~

楼主:
关于电路分析,我感觉真实元件都要做合适的建模,才能分析正确。关于励磁涌流的提法我感觉更像是电容效应,电路上的所有元件的分析在被正确建模后都应该被分解成基本单元才好分析。电路就只有阻、容、感、恒压源、恒流源、受控源。
在电路分析中提励磁涌流这样的概念不利于电路分析。我还记得在很早的一个帖子里有关于三极管退出饱和时间的原因分析,关于基极电荷和结电容的问题就讨论的非常凶猛。我觉得一个观点是指出了其物理根源,另外一个观点是根据电路分析的原则做的数学抽象

网友F:
要想真正搞清楚励磁涌流,应该看电机专业的电机学。励磁涌流不同于电容电流。

网友A:
这里的变压器工作原理, 与电机(含工频电力变压器) 完全两码子事, 不要乱等价

网友G:
将次级负载断开应该就不会了

网友F:
这里的变压器分析中, 也应该有励磁涌流分量,只是与电容电流产生的影响相比,可以忽略了。

网友A:
励磁涌流指的是交流工作的变压器,电机。当电路在电压过零后的1/4周期内接通(角度越小越容易发生励磁涌流),
且励磁磁通方向与铁芯剩磁方向相同,会发生磁饱和引起铁芯磁饱和,引起过电流。
交流电磁设备发生励磁涌流的机率是1/8~1/4,完全靠执殺子,是无法通过设计来避免的。
================================================
楼主这是一个单端磁化的变压器,只要不是违规设计,是一定可以避免励磁涌流的

网友H:
看着大家都这么厉害啊!

网友I:
有所启发!谢谢!

楼主:
励磁涌流指的是交流工作的变压器,电机。当电路在电压过零后的1/4周期内接通(角度越小越容易发生励磁涌流),
且励磁磁通方向与铁芯剩磁方向相同,会发生磁饱和引起铁芯磁饱和,引起过电流。
交流电磁设备发生励磁 ...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还是有点点的疑惑,就是这个励磁涌流的分析从电路分析的角度上来讲总是可以被等效成一个电感,电容,或电阻的。比如我们对一个电容和电感并联的电路进行上正弦交流电,这时也会出现随上电时刻的不同而出现冲击电流,如果在电压最大值处上电的话冲击电流就大,在电压为零时上电冲击电流就没有,和进入稳态时一样(电容两端的初始电压为零)。这个就和励磁涌流的模型很接近了。从频域的角度上讲,电容和电感的并联到底是呈现容抗还是感抗还不一定呢,频率高过谐振频率就呈现容抗,频率低于谐振频率就呈现感抗,如果交流正弦的上电时刻在电压最大处,其频域内就包含有幅度比较高的高频分量,这个高频分量就使负载在瞬间呈现出容抗,自然符合电容的特性。如果交流正弦的上电时刻在电压最小处,其频域内就没那么高的高频分量,这时负载呈现感抗甚至纯电阻,瞬间就不会出现冲击电流。

网友A:
你那个分析是基于理想的电磁元件,实际上的电磁元件受很多条件限制。
通常的交流电磁设备为了追求经济性及运行效能,工作磁通常常设计在铁芯饱和磁通的80%多,所以变压器的额定电压只能做到+10%,再超就容易饱和了。
正常工作时,由于磁通滞后于正弦电压90度,因此正常工作时,电磁设备在每个半周开始的90度内承受源端的电压,同时向源端辞放去磁电流,实际上只有T/4的时间在充磁,如果设备在越过峰值以后才接通,那么什么事都没有,而如果在七八十度之前就接通了,那一定会饱和产生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