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显示屏程序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2-04-17):
现在整这个程序头都破了,哪位大神帮忙解决下,拜谢
下边是proteus仿真图

楼主:
这个是程序

OE        BIT        P2.0
SI        BIT        P2.1
SCK        BIT        P2.2
RCK        BIT        P2.3

ORG        0000H
AJMP        ledz
ORG        0030H

/*----------------------------------------------------------------------------
                首屏左移程序
实现功能:从最右边开始向左移动,直到显示全屏
------------------------------------------------------------------------------*/
;1-8列左移
ledz:        MOV DPTR,#TAB        ;字型码表

        MOV R5,#1        ;R5为74hc595移位次数
        MOV R6,#8        ;R6为显示存储单元左八列

led0:        MOV R3,0FFH        ;帧扫描

led1:        MOV R0,#0        ;R0为存储单元计数器
        MOV R1,#0        ;R1为行扫描计数器

led2:        ACALL ledz_s595        ;让595置1
        MOV A,R0
        MOVC A,@A+DPTR
        ACALL ledz_595_1;调用移位寄存器74hc595左移1-8位
        MOV A,#2
        ADD A,R0
        MOV R0,A

        SETB OE                ;关闭74hc595输出使能
        CLR RCK                ;装入74hc595二级缓存
        SETB RCK
        CLR RCK
        MOV P1,R1        ;行计数R1送P1口送74LS154驱动led一行
        CLR OE                ;打开74hc595输出使能,显示
        INC R1
        CJNE R1,#16,led2        ;是否扫描完16行
        DJNZ R3,led1        ;帧扫描完毕?
        INC R5
        DJNZ R6,led0        ;左八列是否完全显示?

;从右8列到16列
        MOV R5,#1
        MOV R6,#8

led3:        MOV R3,#0FFH

led4:        ACALL ledz_s595
        MOV R0,#0
        MOV R1,#0

led5:
        ACALL ledz_s595        ;让595置1
        MOV A,R0
        MOVC A,@A+DPTR
        ACALL ledz_595
        INC R0
        ACALL ledz_595_1

        SETB OE
        SETB RCK
        CLR RCK
        SETB RCK
        MOV P1,R1        ;行计数R1送P1口送74LS154驱动led一行
        CLR OE
        INC R1
        INC R0
        CJNE R1,#16,led5
        DJNZ R3,led4        ;帧扫描完毕?
        DJNZ R6,led3         ;第一个字完全显示?
        ACALL ledz        ;重新开始

/*------------------------------------------------------------------------------
                子程序
--------------------------------------------------------------------------------*/
ledz_595:
        MOV R2,#8
loop8:        RLC A
        MOV SI,C
        CLR SCK
        SETB SCK
        CLR SCK
        DJNZ R2,loop8
RET

ledz_595_1:
        RLC A
        MOV SI,C
        CLR SCK
        SETB SCK
        CLR SCK
        DJNZ R5,ledz_595_1
RET

ledz_s595:
        MOV A,0FFH
        MOV R5,#1
        RLC A
        MOV SI,C
        CLR SCK
        SETB SCK
        CLR SCK
        CJNE R5,#16,ledz_s595

; 字型码数据表  -------------------------
TAB:

DB 0DFH,0FDH,0DFH,0FDH,00H,80H,0DFH,0FDH,17H,0FCH,0F7H,0D7H,10H,84H,0D7H,0F5H;
DB 0D3H,0B5H,14H,8CH,0FFH,0FFH,0EBH,0EEH,0DBH,0DDH,99H,99H,0BCH,0BBH,0FFH,0FFH;"燕"
END

楼主:
ledz_595没写返回,再次拜谢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ledz_s595

楼主:
算了吧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啊

楼主:
看来那些要帮新手的高手只是装装样子罢了,可笑

网友A:
你以后会理解的,希望还能看到你。。

网友B:
lz说话太偏激了,你的问题不明确,没有人会从头到尾给你分析程序的。
提问也是需要经验的,这样别人才会帮你解决,也愿意帮你解决。
下次需要把问题讲清楚,包括现象以及你自己分析的结果等信息,这样才能让有经验的人快速帮你定位问题。

网友C:
我用汇编写过,可以发给你参考参考:)

网友D:
8樓講得對, 其實你的問題較簡單, 用彙編, 又無中斷服務, 只需要做好初始化, 單步調試, 很快就能發現問題, 調試模式就是讓你發現問題(當然你自己要明白每句代碼想要做什麼, 結果如何), 只要掌握了方法, 編程, 調試, 糾錯各個步驟做足, 你會發現其實所謂問題都不是問題.

网友:
lz我建议你用C语言。。C用起来感觉比汇编爽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已经写出来了

网友E:
看了一下,图都画错了

楼主:
请教哪错了?

网友F:
完全不知道你想问什么

楼主:
好吧,我接受批评

楼主:
只是希望以后有了问题,你们不会置之不理就好,毕竟论坛的本质在这摆着呢,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个过程,从不会到熟练,不催熟新手,论坛何来发展

楼主:
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还是你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