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体问题

楼主(2012-04-17):
typedef struct SubmitBody
{

int MsgType;        // 消息类型

char SrsTermID[21];    // 源号码

int DestTermIDCount;// 目标号码个数

char DestTermID[21*DestTermIDCount]; //目标ID的大小由目标ID个数DestTermIDCount决定

int MsgLength;    // 消息长度

char MsgContent[MsgLength];// 消息内容的大小由消息长度MsgLength
};

按照以上定义提示错误,满足我注释需求的结构体该如何定义?

网友A:
可变的部分用指针,需要的的时候动态new 出来,注意用完了释放

网友B:
结构大小本身是固定的,不能在一次运行里变动,动态数据结构是靠指针来连接的

网友C:
你弄丢了DestTermID

网友D:
楼主这是不是还没定义完整啊,,少了东西的啊,看下我这定义的 typedef struct
{
   uchar  flag;       //是否在接受数据的标志
   uchar leng;        //数据长度
   uchar number;     //接收到得数据计数
   uchar data[85];  //数据包(不好存前三个字节)
   uchar  time;     //用于接收计时,没中断一次(1S)加一,如果大于等于2数据认为接收完成。
  } uart_Date;
uart_Date task_uart0,task_uart1;

网友E:
楼主可参考5楼大虾提供的简单例程,这个是很常见的,也符合结构体规范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