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质数问题

楼主(2012-04-17):
程序如下: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IsPrime(int a,int b)
{
if(a==b)
return 1;
if(a%b==0)
return 0;
else
return IsPrime(a,++b);
}
void main()
{

cout<<2<<" ";
  for(int i=2;i<=100000;i++)
if(i%2!=0)
if(IsPrime(i,2))
cout<<i<<" ";
cout<<endl;
system("pause");
}
为什么只计算到 11261 程序就终止了?

网友A:
递归调用太多,堆溢出了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堆栈溢出的话,继续执行是不会得到你想要的接过了的啊

网友C:
应该是堆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