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不上锡啊,小菜求教。

楼主(2012-04-17):
我的电烙铁上锡后干烧两分钟,就会出现黑色污垢,黑色污垢用高温海面擦拭无法去除,之后就不上锡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温度太高, 烙铁头深度氧化了. 用酸性焊膏试试.

网友B:
用刀刮掉黑色物体,然后用焊锡浸泡

网友C:
温度太高了,把烙铁头刮刮,沾些松香就可以了

楼主:
温度太高怎么解决?
串联个电阻?本人是电子器件小白,
经常这样也不行啊,很郁闷,

网友D:
如果是不能调温的烙铁那就说明烙铁头和烙铁不搭~
不用的时候如果不断电就在烙铁头上加点儿锡。用带活性助焊剂的焊锡丝

网友E:
换恒温烙铁
或者小功率烙铁
烙铁第一次使用,烙铁头尖必须喂饱锡。这点很重要
不用时尽量关闭电源
平时不用烙铁烫塑料。

网友F:
温度太高怎么解决?
串联个电阻?本人是电子器件小白,
经常这样也不行啊,很郁闷,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外热式电烙铁,可以通过调节烙铁头伸出的长度来调温,伸出越长温度越低。

网友G:
买个自耦变压器将市电降低了用吧

网友H:
换烙铁,可调温的那种

网友I:
1:串个1N4007加个开关。2:加个调光开关。3:加个多档抽头式手动调压器。4:加个接触式手动调压器。5:换调温焊台。   这几种方法都可以,各有利弊,具体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楼主(2012-06-01):
回复 网友I:
谢谢了啊,换了种焊锡丝后就解决了。我原来用的那种焊锡丝融化后内含松香味道有些怪,刺鼻,纯度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