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方波信号接入单片机后方波变化了

楼主(2012-04-17):
我做的是脉搏测量仪,经过一系列电路后用电压比较器输出一个方波,接入单片机外部中断,从而计算频率来测心率。
问题在于,电压比较器输出的方波还挺正常的,可一旦连到单片机IO口,方波全变了,如图
连接前
连接后
什么原因啊,感谢各位了。

网友A:
端口被错误设置为输出状态,或者前级的驱动能力实在太弱(不过既然能带动示波器,带个端口应该还是不成问题的)。

楼主:
嗯,端口之前已经设置为输入状态了,感谢回复

网友A:
怎么确认的呢?

楼主:
我程序里写了P3=1了

网友A:
1.楼主用的是不是51,直到现在都没说。
2.不是写了这句话就对了的,还有可能编译没有包含这个文件,其他地方代码意想不到地被执行了(程序漏洞)
3.所以楼主还是要验证,这种波形眼睛一看就基本猜到是短路,愿意静下心来验证是找到问题的第一步。

网友B:
也有可能输入脚损坏或接下拉电阻,阻值太小,电压比较器输出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C:
这种波形眼睛一看就基本猜到是短路,愿意静下心来验证是找到问题的第一步。
===============================
同意:
具体的可以把比较器输出到MCU IO的连线割断后,焊一个电阻串在中间,测量电阻两端的波形

网友D:
这点变化太正常了

网友E:
硬件:比较器的输出能力小,比较器输出需要上拉电阻,输出有没有上拉电阻硬件,检查回路有没有到地的电阻.软件检查,1,IO初始化是输入高电平吗?(具体见各种单片机的文档).2,程序中有无误设置的寄存器指令.

网友F:
用的什么单片机?下一个图中的电平是多少,0V或5V还是其它?这个都不说清楚,别人想帮也帮不上啊。

网友G:
同意11楼意见

网友H:
如果比较器用的是339之类的话,本身就是OC门输出的,要Pull-UP电阻

网友I:
我程序里写了P3=1了
引用 楼主:
如果是51的话,把P3置为输入应该是P3=-1;

网友J:
希望有电原理图便于描述与分析。

网友K(2023-07-22):
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L:
用的什么单片机?51单片机,端口是不是设置成推挽输出?P3.X=1,必须指定到X端口,还有需加延迟,再读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