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simulink仿真问题,在线等答案啊!

楼主(2012-04-17):
如图 A=[0 1 0 0;0 0 -3.33 0;0 0 0 1;0 0 12 0];B=[0;0.44;0;-0.7];C=[1 0 0 0;0 0 1 0]这个系统在没有加入状态反馈K前是正常的,加入状态反馈后输出就一直是0,K的参数是正确的,请问为什么输出一直是0呢?

网友A:
又是你啊,你打开scope1后,点击菜单栏中的望远镜按妞再看看是不是一直是零

楼主:
2# zephan7 呵呵 论文呢。搞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