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电路中高频滤波问题

楼主(2012-04-17):
这个电路中104电容是做什么的,**中说是用来避免高频谐波对电路的干扰。但是,我感觉,要是高频谐波加在电源上的时候,通过104和电阻进行分压后,复位端得到的分压应该大啊,这样高频干扰就都传到复位端了啊!这样不是不能达到滤除高频谐波的目的了吗?

网友A:
呵呵,没有这样用过。想可靠的话我都会用专用的复位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确实好多专用芯片,这个电路,我是在一个文档上看到的,但是我没弄明白,所以希望哪位能给解决一下俺的疑问。嘻嘻

楼主:
谁给帮忙分析下啊!

楼主:
对啊,T叔,我就是看的这个上面的电路图,上面说ch电容可以滤除高频信号,但是当rst端输出电平已经稳定时,输出应该是0。当电源上有高频噪声的时候,这时候ch和电阻R1构成分压器,电容主抗低,所有噪声就都加到电阻R1两端了,那也就是加到复位输出端了啊,怎么能会是用来滤除ch端的高频杂波的呢? 5# tyw

网友B:
。。。高频直接会被电容吸收掉的,并不是你理解的分压

网友C:
吸收掉???不是高频的时候,电容容抗很小吗,怎么被吸收的?

网友:
怎么看上去有点像上电复位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电容吸收高频的原理是什么啊。我有点不明白

楼主:
是上电复位,请问你知道那个104小电容是怎样滤波的吗 9# 286022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