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复位电路掉电的求助

楼主:
当电压VCC掉电时,如图3中A点所示。我感觉,此时,RST端的电压应该是-VCC。电平就应该还是0电平。就不能出现图3中圈1那部分的上升电压啊!希望哪位能帮解释下。谢谢

网友A(2012-04-19):
不明白,帮你顶一下。

楼主:
哪位帮我分析下呗,前辈给解释解释

网友B:
当VCC低于某一电压的时候,将会引发Reset.

网友C:
LS上面的电路没有你说的功能,这个电路只是在上电后延时给一个低电平,如果掉电后电路没有放电完成,电路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C:
初始上电,电容两端等电位,则RESET为高电平,随着对电容的充电,RESET端电位逐渐降低,直至低电平,复位过程结束.RC的选取应使RESET端保持100ms的高电平,才能实现可靠复位.

网友A:
楼上的几位都好像把问题分析偏了吧,LZ的问题不是问电路的复位性能和复位原理,而是问图中的1处,怎么会在电源掉下去后,RST反倒出现了一个上升。

网友D:
图和波形对不上,右边VCC电压没了,RST反而保持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还有我画的1那个地方,应该也没有向上的趋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掉电复位的功能,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还有我说的那个1处,是不是应该没有那个向上的趋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