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怎么定义全局变量

楼主(2012-04-17):
在main.c中定义的变量,到stm32f10x_it.c中就不能用,加extern也不行,就像下面的定义:extern uint16_t  ADCConvertedValue[16]; 到stm32f10x_it.c中也不能用,怎么定义才能做全局变量用呢?

网友A:
在头文件中声明,应用的.c文件要包含头文件,
或者在使用的地方之前声明

这个与MDK没关系,还是c语言的问题

网友B:
你说的这种变量声明方式,我们经常用,没有遇到你说的这种现象。。

楼主:
我一直使用PIC的编程,都是这样声明的,但是做stm32就是不认,真奇怪。

网友C(2013-03-28):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在main理定义一个cnt,在it中无法c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