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恒流还是温度补偿

楼主(2012-04-17):
如图电路红圈部分的,原图上说是温度补偿的,我看怎么是恒流的呢?大家来谈谈。

网友A:
2个511R电阻并联进行I-V变换,通过150R电阻加到8050基极,改变光耦输入电流,作为恒流控制;
PN结电压是负温度系数的,并联10K的NTC也是负温度系数,故对恒流值有一定的温度补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