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放大电路设计 (冈村廸夫) 中的疑问

楼主(2012-04-17):
图中失调电流而产生的输出失调电压,为什么只是Rf*Ios?

网友A:
你好,能把这本书发给我吗,不胜感激

网友B:
因为这里假设运放的输入端电压不变。虽然可能存在运放的固有失调电压,但这里只考虑由失调电流所致的输出失调电压(注意其中已经考虑了偏置电流的补偿)。

楼主:
致二楼,在论坛中不知怎么上传。我是用百度搜到的,你可以在百度搜下

楼主:
请教HWM,输出失调电压公式的中第一项(1+Rf/Rs)*Vos是计算运放“输入”失调电压在输出端产生的失调电压吧?公式中第二项是计算“输入”失调电流在运放输出端产生的失调电压,二项的和就是运放总的失调电压,公式中第一项还好理解,第二项的计算就有点糊涂,还请多指明下整个公式的推导过程。感激不尽啊!

网友B:
to 5L:

此式((1 + Rf / Rs) Uos + Rf Ios)是按叠加原理而得,第二项是假设失调电压(Uos)为零时失调电流(Ios)对输出的影响。前面说了,令运放的两输入端等电位(虚短,但非虚断)便可得到第二项(Rf Ios)。

楼主:
谢谢HWM,TO 2L,论坛刚才有前辈把这本书贴出来了,你可以下了。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网友C:
见附件,失调误差计算方法。

楼主:
也非常感谢elec921,在论坛能学到不少东西,感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