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机系统的布线设计

楼主(2012-04-17):
在微型计算机的大系统中,各种信号线的布线复杂,而布线方法是重要的抗干扰措施,其布线的一一般设计原则如下:
1.从市电引入到供电电源一段的布线
(1)供电电源应放在市电引入口附近处。
(2)从市电引入口,经开关器件,噪声滤波器,直到系统供电电源的配线应尽量采用粗导线。
2.供电电源后一段布线
和供电电源前面的布线一样,原则上用两根导线,电流形成回路。并且,此两根导线扭绞螺距最好小于3cm,如果导线较粗,无法扭绞时,应将布线距离缩到最小程度。灯泡,继电器等感性负载的驱动线,外部输入信号的缓冲器和隔离器的配线必须使用双绞线。
(1)交流线。从噪声滤波器到输出到供电装置的交流线已经过滤波处理,故这一段的交流线不许与其它的交流线一起布线。
(2)直流稳压电源线。如果直流稳压电源线使用带屏蔽的电缆时,供数字电路及模拟电路用的电源线可以看作与下面(3)桢的部分进行布线,
(3)数字信号线和模拟信号线(微型计算机包括逻辑电路)。
(4)灯泡,继电器等感性负载的驱动线和非稳压的直流线。
3.从供电电源到机架的布线
为了大力减少阻抗,应该用粗导线或汇流排配线,汇流这前配以短距离的双绞线。如果遇远距离读出时,应从机架的最近处,如从汇流排处读取,
4.屏蔽线的接地方法
在一个复杂的应用系统中,线路情况多种多样,根据不同的情况,屏蔽线的接地要求各异
(1)系统中各装置之间的配线使用屏蔽线时,屏蔽层要一点接地
(2)发生噪声的线路用屏蔽线时,屏蔽层应在机柜的一点接地,
(3)易受噪声的线路,如信号线,屏蔽线的接地方法,装置在两头,对机柜处于悬浮状态时,将屏蔽线的一头接到公共地线上。
(4)屏蔽线的屏蔽层和接地母线间的走线原则是:尽量缩小与中间心线形成的闭坏流。
(5)过渡线的接入方法:当两个负载之间需传送信号时,要接入过渡线,过渡线原则是应避免从模拟电路过渡,模拟和数字电路的接地反而通过过渡线来实现。
开关等的配线,不用过渡线。

网友A:
掌握好这些原则确实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B:
微机抗干扰,布线方法很重要。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C:
很好的资料,布线除了以上的原则外,补充一点昼加粗导体宽度。:lol

网友D:
很好的布线资料,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