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板子而非芯片问题】【请教】关于STM32F4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2-04-17):
在使用STM32F4做realtouch。
改了两版以太网都有问题,其中有些把以太网单独使用50M有源晶振可以用。
或有的USB不能识别,换了晶振后有的可以了。

开始怀疑板子布得不好,仔细检查了关键点发现虽然不是很好,
但还不至今太差,新版改进后现象依然。

这次使用示波器仔细测量了STM32的晶振引脚,发现OSC_IN和OSC_OUT的都是
Vmin=1.1V   Vmax=2.2V,明显不符合要求。
使用频率计测得频率在25M附近飘(使用25M无源晶振)。
开始以为是因为幅度偏低测得不稳,于是让MCO输出HSE同样在飘。
因此可以确认是因为振荡幅度偏低。

找来一块103的板子测得振荡幅度是: Vmin=280mV Vmax=3.4V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晶振电容是22PF。
开始怀疑是晶振不好,直接从原来正常使用的107上面拆下一个换上
也测得同样的现象,107上面幅度比103略低些, Vmin=1.1V Vmax=2.9V。

后记:
问题基本查清并解决,见23楼。

网友A:
这是正常现象,STM32F4使用25MHz晶振,它的振荡幅度肯定比103的8MHz晶振来得小,造成差异的原因不在于MCU,而在于晶振:高频率的晶振不是工作在基频上。如果STM32F4使用8MHz晶振,那么振荡幅度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小是肯定的,但从示波器上面看到的情况,已经小得到出问题的级别。
造成MCO上面的输出都是不稳的。

楼主:
我等下找个8M的晶振试下

网友B:
s示波器打到  10x 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必须地,要是X1早停了。
同样对比测量的有103和107,107是25M,比103要低些,具体值楼主位有。

网友C:
是的, stm32 的振荡就是幅度偏小, 可能是为了节省能量, 放大器的增益设计到够用就行.
HSE 到现在倒是还没有发现有不起振的情况.

楼主:
刚焊了一个8M的晶振动,同样测得有问题:
波谷Vmin=1.2V  波峰Vmax=2.2V

网友D:
MCO上面的输出不稳是怎么看出来滴?

楼主:
MCO上面的输出不稳是怎么看出来滴?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频率计。

楼主:
刚又找了一块ART板子,上面使用的是比较贵一些的25M晶振,
测得Vmin=1.42V   Vmax=2.1
但示波器上面显示的波形要漂亮一些,频率也比较稳。
(这块的板子设置BOOT0是可以使用USB DFU的)

不过依然有问题。

网友D:
示波器,频率计。
引用 楼主:

具体现象如何?
晶体振荡信号非常弱,容易受测试仪器干扰,但是MCO的波形还是能反映晶体振荡的实际情况的。再说1Vp-p的振荡幅度已经足够了。

网友A:
未发现STM32F4 25M晶振的问题,它的USB都能被PC识别。
LZ可以看看STM32F4是什么版本。

楼主:
xin端外接电容小于1.5至3倍于xout端外接电容时振幅变大或易于起振。
引用 网友E:

多谢指点,不过改了没有变化。

楼主:
未发现STM32F4 25M晶振的问题,它的USB都能被PC识别。
LZ可以看看STM32F4是什么版本。
引用 网友A:

代理商送的样片

A
STM32F457ZGT6
HPAKCV6
KORES123

楼主:
上示波器图:
这是103的OSC_IN
OSC_OUT

下面是F4的OSC_IN
OSC_OUT

网友F:
调试RealTouch,新买了两片F4
型号是:e4 A
STM32F417ZGT6
HPANMVG
KORHP139

现在现象是芯片很难起振,单独烧写,擦除都没有问题,就是跑不起来,偶尔能跑起来

跑不起来的时候按复位没有用,必须用手摸着晶振引脚,按复位才能跑起来...

楼主:
顶一下,版主貌似有段时间没上线了。

网友A:
据说STM32F4  有Z版的芯片了,不知道是不是 还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刚测了一下新焊的ART的板子,虽然幅度也很低,但波形却很圆滑。
示波器测得的频率也非常稳,最后一位数字都不跳。

另外。还发现,不管是realtouch还是ART,
OSC_OUT的电压都比OSC_IN要弱,与一般的是反过来的。

OSC_IN

OSC_OUT

网友G:
:o   楼主悲剧了

楼主:
焊接新版的同事反映可能晶振的电容焊错,重换了正确的电容后,暂时没再发现不起振的问题。

而我用示波器的波形的板子是第一版的,布线不些不合理,而当时新版调试的那边没有示波器。所以误认为两个板子都是同一个问题了。

补上新版的波形图:
OSC_IN

OSC_OUT

MCO使用频率计测试频率稳定不飘

网友H:
振荡器的设计确实有需要注意的事情:

全文: http://www.st.com/internet/com/TECHNICAL_RESOURCES/TECHNICAL_LITERATURE/APPLICATION_NOTE/CD00221665.pdf

网友A:
刚测了一下新焊的ART的板子,虽然幅度也很低,但波形却很圆滑。
示波器测得的频率也非常稳,最后一位数字都不跳。

另外。还发现,不管是realtouch还是ART,
OSC_OUT的电压都比OSC_IN要弱,与一般的是反过来的。

OS ...
引用 楼主:

“OSC_OUT的电压都比OSC_IN要弱”
注意到STM32有这样的现象,不知道是否是所有STM32的普遍情况。也感觉跟其它公司芯片反过来

网友A:
问题来自于板子而非芯片,符合我的预期

楼主:
总结一下:
1.我这边用仪器测的板子是设计不合理的,而新版有焊接错误,加上又没有测量过,这里靠猜测。
2.STM32F4的晶振幅度比103 107要低很多,继续猜测。
3.OSC_OUT反过来比OSC_IN幅度要低,继续猜测。

由上面可以得到,STM32F4的晶振输出幅度确实要弱了很多,估计是出于功耗考虑。
但资料上没看到有详细的描述,或我没有找到,所以直接跟103,107对比,很容易怀疑是芯片有问题。

当然,至于晶振电路,不管是40X还是103还是其它芯片,肯定都是要好好设计的。

网友I(2013-06-16):
各位,我用stm32F4的MCO产生的大于50mhz的波形的幅值怎么这么低啊,IO补偿怎么使用的有什么主意事项吗

网友I:
引用 楼主:
焊接新版的同事反映可能晶振的电容焊错,重换了正确的电容后,暂时没再发现不起振的问题。

而我用示波器的 ...

楼主的这个MCO是怎么产生的?使用IC补偿了吗。我的F4产生的50mhz的幅值怎么这么低啊,求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这个MCO是怎么产生的?使用IC补偿了吗。我的F4产生的50mhz的幅值怎么这么低啊,求指导啊 ...

IC补偿是指?

输出频率越高,测到的幅度就会越低,同时示波器探头要使用X10,甚至X100。

网友J:
帮你顶一个   楼主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