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I接口在TI SOC的应用

楼主(2012-04-17):
简介  HPI接口是TI为处理器之间直接互连通讯定义的一种异步接口,大多数TI DSP芯片上都有HPI接口。HPI接口是从(Slave)端口,接在主机的扩展内存总线上,DSP不能通过HPI向主机(Host)的访问,只能被主机读写。两个DSP的HPI接口之间不能通讯。两个DSP之间互连,可以将一个DSP(从)的HPI接到另一个DSP(主)的扩展内存接口(EMIF)上[1]。
1. HPI工作模式
不同系列DSP上的HPI接口版本有所不同,区别体现在DSP对HPI的控制上,如C6727上的UHPI可通过寄存器使能与关闭HPI接口,对主机访问DSP内存空间的控制,以及对HPI接口信号的功能复用上。但从主机访问的角度,HPI的工作模式分为:复用模式(Multiplexed-Mode)和非复用模式(Non-multiplexed-Mode)。
复用模式下没有地址线,主机访问DSP的地址信息是以数据方式送到HPIA(HPI地址寄存)。从硬件信号的角度,地址,数据信号是由同一组数据线传递,所以称为复用模式。
非复用模式的数据线与地址线是分开的,与内存接口连接相似。非复用模式不需要操作HPIA寄存器,主机访问的地址信息通过地址总线直接送给HPI。
所有的HPI接口都支持复用模式,但不是所有芯片的HPI接口都支持非复用模式(参考相应的芯片手册确定是否支持)。除了有无HPIA的操作区别外,两种模式的操作没有区别。因为非复用模式的操作是复用模式操作的子集,为方便起见,本文以复用模式展开讨论。
2. HPI硬件信号连接
HPI接口复用模式连线如图1所示,根据在应用当中的必要性分为:必要的,和可选的两组信号。可选的信号以虚线表示。

图1. HPI接口复用模式硬件连接

数据线HD[0:n]:在复用模式下,数据线的宽度一般为CPU位宽的一半,一个HPI访问分为高低半字的两次访问,如C5000是16-bit CPU,HPI数据线为8位,C6000是32-bit CPU,其HPI数据线为16位。C64x系列的HPI支持32位,在32位模式下一个HPI访问不需要分为高低半字两次访问组成一个完整的访问。
HCNTL0/1,HWIL:HCNTL0/1选择要访问的HPI寄存器,HWIL控制访问寄存器的高低半字,必须先高后低。一个寄存器的高低半字的两次访问一定要连续完成,中间不能插入其它的HPI操作。只有HPIC可以只访问半个字。
HR/W:指示对HPI寄存器进行读,还是写操作。如果主机的读,写信号是分开的,可以利用其中一个信号,但要注意做上拉或下拉处理以控制其在三态时的电平。
HCS,HDS1/2:这三个信号根据图2的逻辑产生内部HSTROBE信号,其逻辑关系是要求HDS1和HDS2信号相反,HCS低有效。HSTROB下降沿的时间点反应的是三个信号中最后跳变的信号。HPI在HSTROB的下降沿采样控制信号HR/W,HCNTL0/1,HWIL以判断主机要对哪个寄存器进行读,或者写操作命令。注意控制信号在HSTROBE的下降沿之前需要最少5ns的setup稳定时间,而HDS1/2和HCS到HSTROBE信号内部门电路的延时是皮秒级的,所以控制信号的setup时间需要外部时序保证。

图2. HSTROBE信号产生逻辑

HRDY:HPI的输出信号,指示当前操作状态,用做硬件流量控制握手信号。
HINT:通过HPI,主机与DSP之间可以互发中断。HINT是HPI送给主机的中断信号,DSP对HPIC[HINT]位写1,HINT信号线上送出高电平信号,主机可利用此信号做为中断信号输入。DSP不能清除HPIC[HINT]状态,主机在响应中断后,需要对HPIC[HINT]位写1清除状态,DSP才能再次对HPIC[HINT]置位发中断。主机通过写HPIC[DSPINT]置1给DSP产生中断,DSP在响应中断后,需要对HPIC[DSPINT]写1清除状态,主机才能继续操作HPIC[DSPINT]给DSP发中断。通过HPI传输数据,结合互发中断做为软件层的握手信号,可有效提高通讯的效率与灵活性。
ALE:存在于地址,数据线复用的主机上用来指示地址信号周期,这种总线复用的主机很少见,所以通常将ALE固定上拉处理,只用HSTROBE采样控制信号。
BE:Byte Enable信号,这个信号只出现在32位的C6000 DSP上。因为应用当中通常都是对整个32-bit字进行访问,所以直接做上拉使能处理。
3.HPI寄存器地址映射
HPI口提供给主机端访问的寄存器只有4个,通过HCNTL[1:0]选择.

表1. HPI寄存器访问选择

由于在复用模式下数据线通常只有寄存器宽度的一半,所以一个完整的数据访问由高低半字两次访问组成,由HWIL信号控制,HWIL信号必须是先低后高。通常将HWIL和HCNTL[1:0]接在主机的地址线上,将4个寄存器映射为主机端的8个内存单元,下表中的地址线连接方法将8半字寄存器映射到主机的8个连续的内存单元。这里的地址线是用来选择HPI的寄存器,与非复用模式下的地址线直接访问DSP的内存空间是完全不同的作用。

表2. HPI寄存器地址映射

4. HPI寄存器功能说明
HPIC (HPI Control Register)
HPI控制寄存器HPIC的位图如表3所示,C6000系列DSP的HPI寄存器是32位的,也只有低16位有效,与C5000系列DSP的HPIC寄存器定义的功能保持一致。不同版本的HPI接口的HPIC位定义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软件握手HRDY位的有无,其它位名称可能存在细小差异,但功能定义都是一样的。

表3. HPI Control Register

主机在对HPI进行访问前可以通过HPIC配置字节序(HWOB)和地址寄存器模式(DUALHPIA)。默认的配置为HWOB=0,即先访问高半;DUALHPIA=0,即单地址寄存器模式,读和写操作使用同一个HPIA;通常都采用默认的HPIC寄存器配置。
HWOB与硬件信号HWIL是没有联系的,HWIL信号必须保证先低后高分别访问两个半字单元。至于先访问一个字当中的高或低半字,是由HWOB控制的。
HPIA (HPI Address Register)
物理上存在HPIAR,HPIAW两个地址寄存器。HPIAR是读操作地址寄存器;HPIAW是写操作地址寄存器。由HPIC的DUALHPIA位来决定是采用双地址寄存器模式还是单地址寄存器模式。如果采用双地址寄存器模式,在对HPIA操作之前,通过设置HPIC的HPISEL位选择下一个要访问的HPIA。通常为了简化在读写操作转换时对HPIC的操作,选用单地址寄存器模式。
HPIA的地址信息在不同系列DSP上有所不同:
在C5000上,数据空间,I/O空间只能按16位字寻址,程序空间按字节寻址。HPI的DMA访问属于I/O空间,HPIA的值代表16位字地址。如主机端要访问DSP内存字节地址0x100, 则要往HPIA写的地址值是0x80。在用HPI启动时,要注意DSP代码是按字节地址链接的,即代码段的地址是字节地址,主机端要将代码段的地址信息除以2再送到HPIA。
在C64上,HPIA的值代表字节地址,但是HPI访问的数据是32位的,所以HPI会忽略HPIA地址值的低两位。
在C64+的DSP上,HPIA代表32位字地址,HPI会将字地址左移两位转换成字节地址,主机若要访问DSP字节地址0x100,则要赋值HPIA为0x40。
HPID (HPI Data Register)
主机通过HPI对DSP的内存访问是间接访问,主机只能访问HPID,HPID与DSP内存之间是通过HPI专属的DMA进行数据搬运的。如图3所示。

图3. HPI读写数据流

HPID的访问分为自增模式和非自增模式。在自增模式下,访问HPID后,HPIA会自动增加指向下一个字地址,在连续访问时,自增模式因为减少了主机对HPIA的操作,可以增加HPI数据访问的吞吐率。非自增模式下访问HPID后,HPIA的值保持不变,主机需要更新HPIA来访问下一个地址。
在写操作时,主机把数据写到HPID,HPI将第二个半字的数据通过HSTROBE的上升沿锁存到HPID后,将HRDY置为忙状态,并启动HPI DMA将HPID的内容搬到HPIA所指向的内存单元,然后清除HRDY指示可以进行下一次操作。
在读操作时,在第一个HSTROBE的下降沿,HPI采样到HR/W为读命令,则将HRDY置为忙状态,启动HPI DMA将HPIA指向的内存单元的数据搬到HPID,清除HRDY忙状态,主机端方可结束总线访问周期,锁存数据线上的有效数据。
5. HPI操作流程
主机对HPI的一次总线访问周期为分三个阶段:主机发起访问,HPI响应,主机结束访问周期。
A. 主机发起访问:即对HPI寄存器的读,或者写命令。主机送出的硬件信号为HSTROBE(由HCS, HDS1/2产生),HR/W,HCNTL0/1,HWIL,以及HD[0:n]。HPI在HSTROBE的下降沿采样控制信号HR/W,HCNTL0/1,HWIL判断主机的操作命令。
B. HPI响应:HPI在HSTROBE的下降沿采样控制信号,根据控制信号做出相应的响应。如果是写(HR/W为低)命令,则在HSTROBE的上升沿将数据线上的信号锁存到HCNTL0/1和HWIL指向的寄存器。如果是读命令(HR/W为高),如果是读HPIC,或者HPIA寄存器,HPI将寄存器的值直接送到数据总线上;如果读HPID,HPI先将HRDY置为忙状态,HPI DMA将数据从HPIA指向的内存单元读到HPID,再送到数据线上,并清除HRDY忙状态,在读HPID后半字时,数据从寄存器直接送到数据总线上,不会出现HRDY信号忙状态。
C. 主机结束访问周期:对于写操作,主机将数据送出后,只要满足芯片手册中HPI对HCS的最小宽度要求,即可结束访问周期。对于读HPID操作,要等HRDY信号由忙变为不忙,主机才能结束访问周期。
a) 两次连续的HPI操作的间隔,在芯片手册的HPI时序参数表里有要求,最小间隔为两个HPI功能模块时钟周期。
6. HPI常见故障案例分析
在HPI应用调试过程中,常遇到的问题分为:写数据不成功,读数据不正确,HRDY常高。这些问题通常都是由于时序不正确造成的,下面结合实际应用当中的案例进行分析。
6.1 写数据不成功
案例的硬件连接如下:

硬件连接

首先关注核心信号HSTROBE由DSP_CS,ARM_WR(HDS1),ARM_RD(HDS2)产生,从下面时序图可以看出ARM_WR的下降沿是最后产生的,所以写操作时HSTROBE的下降沿反应的是ARM_WR的下降沿。
写HPIC的时序截图如下:

写HPIC\HPID的时序截图

两个时序图显示主机送出的数据111b在HSTROBE(ARM_WR)的下降沿后,很快被改变成其它值000b。在写HPID的时序截图中,第一个HSTROBE的下降后,HPI送出HRDY信号,然后数据线被改变,首先判断HPI对主机的命令做出了响应,通过HRDY信号的出现时机,说明HPI判断这是一个读操作,可以判断为HSTROBE的下降沿采样HR/W信号不正确。
从硬件连接来看,HSTROBE(HR/W)要采样HR/W,HCNTL0/1来判断主机命令, HR/W的与HSTROBE为同一信号源,且同为下降沿,HR/W与HSTROBE的下降沿之间的setup时间不够,采样HR/W的电平状态出现误判,认为是高电平读命令,HPI对读命令的响应则是在第一个HSTROBE的下降沿之后送出HRDY信号,并在HRDY之后,HPI送出数据到总线上。
对于该问题,需要对参与HSTROBE逻辑译码的HR/W信号的下降沿做延时处理,可在逻辑电路如CPLD或FPGA里实现,以确保HSTROBE的下降沿采样到稳定的HR/W电平。
6.2 读数据不正确
通常表现为读读HPIC,HPIA正常,但读HPID不正常,前半字为0,后半字正确,对同一个地址读两次,第二次的数据完全正确。
在案例中,用示波器观察HCS与HRDY之间的时序关系,发现HCS的上升沿在HRDY的上升沿之前,即主机在HPI数据有效之前结束了访问周期。HRDY的上升沿其实是因为HCS的结束而拉高的,并非数据真正有效。

示波器观察HCS与HRDY之间的时序关系

用户由于没有在硬件上将HRDY与主机PowerPC的TA信号互连,没有硬件握手机制,于是从软件配置上加大主机的总线访问周期,即增加HCS的宽度,故障现象没有变化。
原因分析:读HPID与HPIC,HPIA时序不同,读HPID操作需要HPI DMA从HPIA所指向的地址读数据到HPID,会有时间上的延时。而读HPIC和HPIA直接从寄存器读数据,没有延时,所以读HPIC,HPIA是正确的。在读HPID时,HPI会在第一个HSTROBE的下降沿后将HRDY置位,指示数据未准备好的忙状态,主机应当在总线上插入等待周期,数据准备好后HPI清除HRDY,主机才可以结束总线周期,通过HCS的上升沿将有效数据锁存。
HSTROBE的下降沿到数据有效之间的延时与芯片及HPI接口的工作频率相关,以C5502,C5501为例,在芯片手册中,这个延时参数H1在SYSCLK1与CPU时钟的分频为4时,最大延时为12*2H+20(ns),H=SYSCLK1/2,在HPI启动期间,PLL没有倍频,处于旁通状态,系统输入时钟就是CPU的工作时钟,SYSCLK1默认分频为CPU时钟的4分频,以输入时钟为25MHz为例,最大延时为:

延时计算

这个时间长度通常超出了主机端总线周期的软件配置范围,所以通过软件配置增加HCS的宽度不一定能满足HRDY的最大延时要求。在有的DSP芯片手册上只提供了HRDY的最小延时,最大延时与芯片的优先级设置,及系统配置相关而不确定,比如与系统中其它主模块如EDMA同时访问DDR,那么延时与HPI的优先级,EDMA的优先级,EDMA的burst长度,以及DDR的命令排序等配置相关,这样通过延长主机的总线访问周期,更加不可靠。
解决办法:在硬件设计之初,一定要利用HRDY硬件握手信号[2][3]。虽然有的芯片HPIC寄存器提供了HRDY软件握手方式,只能做为弥补硬件设计之初遗漏HRDY硬件握手信号的权宜之计,软件轮循HRDY的办**带来额外的开销,降低HPI总线的吞吐率,增加主机软件实现的复杂度。而且有的芯片HPI不支持HRDY软件查询方法,只能通过硬件HRDY保证数据的有效性。
6.3 HRDY常高
有的系统在长时间运行中偶尔出现HRDY常高,导致主机端总线访问异常,需要重新上电才能恢复HPI的正常操作。这种故障是由于HPI状态机出现异常。
从实际故障定位中总结出以下几点原因:
A. HPI的高低半字访问的顺序访问被其它HPI访问打断:在复用模式下,一个完整的HPI访问是由高低半字两次访问组成,需要严格保证,否则会破坏HPI的状态机,从而导致不可预期的后果。
B. 主机通过HPI访问了DSP内部的保留空间,或者破坏了DSP的程序,数据空间,导致DSP运行异常,进而导致HPI状态机异常。
C. 主机的HSTROBE信号有毛刺,或者信号完整性不好,如下图中HCS(些案例HSTROBE是由HCS控制)的上升沿的回勾,都会导致HPI误判断为主机的新的访问的开始,从而打乱了高低半字的访问顺序要求,导致HPI状态机的错乱。

HSTROBE信号

7. 总结
HPI是一种简单的异步接口,只要设计中满足了时序要求,即可稳定工作。在开发当中遇到数据读写不正确,从HSTROBE信号入手检查与之相关的信号的时序关系,便可以找出问题原因。另外,信号完整性是任何系统稳定工作的前提。

网友A:
有图有真像,受教了

网友B:
太详细了

网友C:
的确很详细

网友D:
很有收获

网友E:
有参考价值,多谢

网友F:
有参考价值

网友G:
刚刚知道HPI接口是TI为处理器之间直接互连通讯定义的一种异步接口

网友H(2012-11-08):
详细地分析了HPI的优越性以及构成多机系统的硬件要求,受教了。

网友I(2014-03-06):
如果楼主再提供一些DSP与单片机或ARM的HPI接口例程就更加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