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误差的软件对策

楼主(2012-04-17):
根据数据采集时干扰性质,干扰后果的不同,采取的软件对策不一,没有固定的对策模式。
例如,对于工频电网电压的串模干扰,采用工频整形采样,软件自动校正工频串模干扰的误差,代替了工频电压整形采样减法或锁相频率自动跟踪法的硬件对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对于实时数据采集系统,为了消除传感器通道中的干扰信号,在硬件措施上常采取有源或无源RLC网络,构成模拟滤波器对信号实现频率滤波。同样,运用CPU的运算,控制功能也可以实现频率滤波,完成模拟滤波器类似的功能,这就是数字滤波。在许多数字信号处理专著中都有专门论述,可以参考。随着微机运算速度的提高,数字滤波在实时数据采集系统中应用越来越广。
在一般数据采集系统中,人闪常采用一些简单的数值,逻辑运算处理来达到滤波的效果。下面介绍几种常用的简便有用效的方法

(1)算术平均值法。对一点数据连续采样多次,计算其平均值,以其平均值作为该点采样结果。这种方法可以减少系统的随机干扰对采集结果的影响。一般取3到5渔翁平均即可。
(2)比较取舍法。当控制系统测量结果的个别数据存在偏差时,为了剔除个别错误数据,可采用比较取舍法,即对每个采样点连续采样几次,根据所采数据的变化规律,确定舍取办法来剔除偏差数据,
(3)中值法。根据干扰造成采样数据偏大或偏小的情况,对一个采样点连续采集多个信号,并对这些采样值进行比较,取中值作为该点的采样结果。
(4)一阶递推数字滤波法。这促方法是利用软件完成RC低通滤波器的算法,实现用软件方法代替硬件RC滤波器。

采用软件滤波对消除数据采集中的误差可以获得满意的效果。但应注意,选取何种方法必须根据信号的变化规律选择。

网友A:
微机运算速度的提高,数字滤波在实时数据采集系统中应用很广。学习了

网友B:
能缩小误差已经是很好了,多谢楼主了

网友C:
微机系统抗干扰不可能完全依靠硬件解决,软件抗干扰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