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求助

楼主(2012-04-17):
谁能帮我分析下这个电路,越详细越好,特别是画圈的那个部分

网友A:
直接放大式收音机,输入高放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可变电容c和电感组成了什么啊!请问

网友B:
可变电容c和电感, 就是 "收音机" 里的调谐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奥,谢谢了

网友C:
有点浪费材料,灵敏度显然不及单管再生来复式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个是在一个**中看到的电路,但是自己分析不懂,就想请大侠们帮分析下。原理什么的。

网友C:
都提供线索了,为什么不去搜呢? 单管 再生来复式

网友D:
L2是不是和R2串联要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奥,好的,谢谢蚂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这些东西,俺也不懂,虽然俺现在是学电子的,但是对这东西就是一个小白。

网友E:
图5一14是二倍压整流电路。电路由变压器B、两个整流 二极管D1、D2及两个电容器C1、C2组成。其工作原理如下:   e2 正半周(上正下负)时,二极管D1导通,D2 截止,电流经过D1 对C1充电,将电容Cl上的电压充到接近e2 的峰值 ,并基本保持不变。e2 为负半周(上负下正)时,二极管D2导通,Dl截止。此时,Cl上的电压Uc1= 与电源电压e2 串联相加,电流经D2 对电容C2 充电,充电电压Uc2=e2 峰值+1.2E2≈ 。如此反复充电,C2 上的电压就基本上是 了。它的值是变压器电级电压的二倍,所以叫做二倍压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