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群课笔记] 20120417群课笔记-嵌入式软件系统的一些概念

楼主(2012-04-17):
嵌入式软件系统的一些概念

网友A:
回来以后,又把其中的一个图,修改了一下:

并且继续做了讨论,我就自己记录一下:
这个图说明了“事件”产生的平均间隔时间,小于事件处理时间的情况。
事件间隔时间,就是E2 - E1 = E3 - E2 = E4 - E3 ....
就是“蓝色”竖线的间隔。
这个间隔是小于单个事件的处理时间,就是一个带斜线底纹的六角块的长度。
当E2产生时,CPU正忙于处理E1,于是E2暂时被挂起。
直到E1处理完成,CPU才能开始处理挂起的E2。实际上E2的开始处理时间,被延迟了L2。显然,相当于它的截止期被提前了L2。
图上可以看到,E1的完成时间,到其截止期,之间的时间是 M1。E2的完成时间,到其截止期,之间的时间是 M2。
很明显,E2的处理完成时间,比E1的处理完成时间,也更加接近截止期了。
然后,当E2处理时,E3又产生了,由于有上次L2的延迟,E2处理完成时间,将会更长一些。
这就意味着E3被挂起的时间L3,也会比L2更长一些。
由于前面的延迟积累,E3的处理完成时间,正好触及了其截止期,即M3 = 0。
而E4的处理完成时间,则完全越过了其截止期。
所以,我们在图上看到的M4,箭头是反的。
综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事件”产生的平均间隔时间,如果小于“事件”的处理时间,那么将会造成“事件”处理的延迟,而且这个延迟时间,会不断积累,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将使“事件”的处理完成时间,越过截止期。

网友B:
顶起,多谢共享!

网友C:
顶!落下了好多课哦,多谢共享!

网友D:
老师的这个图非常好理解了

楼主:
这个图好,谢谢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