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Vpp 0.01V-10V的波调理成Vpp 为5V 频率。波形不变的波。

楼主(2012-04-17):
(无正文)

网友A:
衰减一下不可以吗?

网友B:
Vpp 为5V 频率.波形不变的波   实在是没能理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加一个牛B的,调节范围很宽的,在60dB(1000倍)内线性很好的AGC电路

网友D:
膜拜。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C:
如果对响应要求不严,完全可以对输入进行精密峰值检波,然后闭环控制小减速电机,驱动多圈的线性电位器调节Rf,便比较容易了。

网友E:
使用VFC模块或器件实现。

网友F:
峰值检波。然后驱动jfet,使其成为可变电阻调整倍数

网友G:
5v频率 尼玛什么意思

网友H:
5v频率 尼玛什么意思
引用 网友G:

调理成Vpp 为5V 。频率波形不变

看明白了吧

网友G:
带宽有木有要求

网友I:
回复 楼主:
应该理解为5V方波,频率随输入电压线性变化,占空比不变,或者频率不变、占空比随电压线性变化?

楼主:
12# whc1223 木有要求的 调理到VPP10V也可以 总之如何放大到一个固定的电压。。。电路越简单越好 ,其他没有啥要求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占空不变 频率不变。。就是怎样把这个范围内的波放大到一个固定幅值的波。

网友J:
要求提准确了,实现起来其实很容易的。
用运放,增益很大,限幅到5V就可以了。

网友K:
从昨天就看到楼主的帖子了,
搞了半天竟然是这个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K:
嘿嘿 表达有点问题哈 我连模电都木学过呢~!~感觉问题真是很弱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嗯 具体说下怎么限幅到5V呢~!~用什么电路呢?

网友B:
再次表示依然未明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意思!: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啊啊!我这表达水平!!语文没学好!!就是把一个VPP 0.1到10V的信号调理到一个VPP为5V的固定的信号。频率占空啥的都不变。。

网友C:
什么波形?

网友B:
如果输出电平为固定的5Vpp,而且波形也不变那是相当难的,至少我没想到可以实现的可能性!

网友C:
主要看频率了,这才60dB,无线电测量上,80dB可调的衰减器很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