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进来看个问题,晶振不起振??(问题已解决,在16楼)

楼主(2012-04-17):
    目前小弟我正在调试几块瑞萨的M16C-5M单片机的板子,总共焊了12块,其中10块晶振可以正常工作,剩下两块折腾了好久一直没查出原因来,我简单描述一下。
    目前的情况:MCU有两个晶振,一个是主晶振8MHZ,另一个表振32.768KHZ,上电之初8M晶振和32.768K晶振都是正常工作,但是工作2秒钟之后8M晶振停止振荡,变成3.3V的直流信号(供电3.3V),32.768K工作一直正常。另外,板子断电时也会8M晶振也会出现短暂的起振现象。我查了很久百思不得其解,我以前调试板子的情况是一上电8M晶振就会起振,和烧录程序无关,MCU是可以正常烧录的,供电也正常。
    已经采取的措施:
    1、更换MCU和晶振,失败;
    2、分别断开连接连个晶振的电容,8MHZ用22PF补偿电容,和调整补偿电容的大小,失败;
    3、将8M的晶振外壳接地(原始外壳没有和晶振脚短路),失败;
    4、晶振本来就有并联一个1M的电阻,去掉电阻,失败;
    本人怀疑的原因:
    1、和MCU的复位有关,但是在实际的调试过程中,所有板子的复位电路一样的,并且没有去动复位IC??
    2、和I/O的外围电路相关,目前还没试过??
    板子有仔细检查过没有发现短路的现象,但是主晶振的应该和其他外围的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只要上电正常就可以了,而且只是两块不行,另外板子焊接完成也清洗干净烘干(排除漏电的状况)。这个问题非常不解,非常期待大侠们可以给一些实用点的建议,快没招了,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根据你的描述和实验,可能是程序中对单片机的时钟设置或者连接晶振的端口有复用功能,认真检查时钟初始化配置代码和其它端口配置的代码,是否把时钟输出端口配置成普通推挽输出口了。只是猜测,你可以检查一下程序。或者把晶振的驱动电容减小为10PF试试,也许晶振驱动电容太大所致,或者晶振输出引脚串联一个电阻再接电容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关于你说的串电阻和调小补偿电容的做法,我之前都有试过,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至于你说的程序的问题,那另外其他的MCU是可以正常工作的,这个又解释不通。所以,我仍然怀疑是硬件电路的问题,能不能给些其他的建议,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希望更多的人可看到

楼主:
高手们不要吝啬你们的回答,再次感谢:D

网友B:
猜测一种情况:单片机有木有热焊盘,虚焊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检查过,没有,还是谢谢你回复

另外再问下,晶振应该是和复位有直接的关系吧??

网友C:
我认为晶振和复位木有关系

网友D:
既然不能确定,那就排出。先把32768的去掉,试一下正常不;其实晶振的电容和匹配电容是确定的,由公式计算的

网友E:
检查一下这两块的供电电源3.3V和GND正不正常`是否因晶振与单片机引脚距离较远引起`换一个大体积的晶振试试`量下22P电容是否正常`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F:
瑞萨单片机3.3V供电时复位电路需外接电容延长复位时间,5V供电可直接接上拉电阻。匹配电容20P即可。瑞萨单片机的晶振配置内容很丰富,多看看手册。日本人写的手册言简意赅,很容易看懂。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另外,我想补充问一下,晶振的两脚之间走线会对振荡产生影响吗?产生为什么会产生影响?
我的板子上主晶振有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我都试过了

楼主:
再补充,还有一个问题,另外有两块板子32.768KHZ晶振开始不振,但用电烙铁重新烫了下,又好了???

楼主:
有段时间没上论坛,这个问题后来已经解决,主要原因是MCU其中有个管脚需要判断外部一个检测电平,实际电路中这个外围电路类似一个悬空的状态,这样就导致了MCU判断出错,使得MCU进入低速模式,才看到我描述的32.768KHZ正常,而主晶振停止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