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与控温应用

楼主(2012-04-18):
如图所示是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路,其中MC3061是带过零检测器的驱动器,所以我理解的是,
1,对于这个电路应用MOC3061,只要左边的光耦导通,MC3061会自动在过零点触发可控硅,而不需要软件来触发电路。要想控制温度则应该控制1S内左边光耦的导通时间。
2,但是同样的电路如果换成MOC3020,不带过零检测的,则不能自动触发电路,则需要另外增加过零检测电路,同时软件触发可控硅来控制它的导通角来实现控温。
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还希望各位指点

楼主:
搞了一晚上不知道对不对,至少感觉网上这样的论文非常多,好多人并没有弄清MOC3061这个过量检测的含义,还应用MOC3061控制可控硅导通角的.....难道是我理解错了??

楼主:
哎,昨晚熬夜整这个东西,竟然没人给个回复呢!可能太早了吧!
自己定义一下,把那300写毕业论文的赶紧顶下去,太恶心了!

楼主:
大家赶紧来和我讨论讨论这个问题吧,顶起来 啊

网友A:
你的想法是对的,用的时候也是这么用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满天的**都在说MOC3061还需要过零检测电路,然后软件触发BCR,我就觉得是不是我错了啊?还有需要请教的是,图中的R6,R7是不是需要1W左右的啊,太小的话,是否会被烧掉呢

楼主:
尤其是看到了百度文库里面一片被2W多人转载的**说MOC3061的这个问题,还是个副教授,我当时就在想,中国的论文到底是害了多少人.....

网友B:
R6,R7我都是用1/4W的

网友A:
我是用1/2W的的,你自己测试一下温度,别人说的自己也要验证一下

网友C:
一般控制周期2秒。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晓得了,到时候肯定是自己测试下了。先提前做好功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想的是如果用MOC3061的话,那就也是用PWM来控制,PWM导通时间是10ms的整数倍,

楼主:
为啥我这个帖子就没人回呢 ...贼奇怪

网友D(2012-06-04):
路过,也有楼主一样的困惑, 有过零检测的光耦,应该就不需要加过零检测的电路了吧!
但是我从一个百度文库中,搜索到的一篇资料,居然还需要过零检测的电路,很是不解

网友E(2013-02-26):
飘过,跟楼主一样困惑。看完了贴子,还是没搞明白什么,等待大虾出现。。。。

网友F(2013-05-15):
你是做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的吗?请问你的电路直接连单片机就可以了吗

另开一帖提问不好吗?跟在老帖后面提问,难于及时得到解答。

网友(2013-08-22):
楼主 能加下qq么 我也在疑问这个问题  qq 953313493

网友G:
这个应该问我了。
过零触发的,比如输出控制周期2S,需要输出50%的功率,则1S高电平1S低电平就可以了。

同样,3021之类的,可以像过零一样控制,只是开启的瞬间可能不是过零点,有干扰。
当然,3021之类的,也可以移相触发,半个市电周期内控制输出导通角,来控制功率大小。
这个移相控制肯定干扰比较大。

网友H(2013-10-20):
要用带过零检测的光耦

网友H:
引用 网友H:
要用带过零检测的光耦

R6、R7  1/4W即可

网友I:
可控硅应用与技术讨论群:315490218

网友J(2015-08-07):
如何确定R6和R7的电阻阻值呀

网友J:
楼主,你的R6和R7是如何的阻值如何确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