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 PIC16位機有什么型號能通过USB烧录、升级程序

楼主(2012-04-18):
求助 : PIC16位機有什么型號能通过USB烧录、升级程序
PIC16位機要帶USB功能,可以通過USB烧录、升级程序,有什么型號有這功能?
8位機PIC16F4550是有這個功能。

楼主:
沒人知道啊

网友A:
只要MCU带USB通信模块,并且支持BOOTLOAD即可。

对于PIC24来说,BOOTLOAD应该属于基本配置了吧,所以你的重点选择一款带USB模块的型号即应该能满足。

请注意,你不仅需要写APP程序,还需要写BOOTLOAD程序,这是必须的。

楼主:
謝謝你的回答.

网友B:
最近剛好用過PIC18LF14K50(PIC18LF13K50), PIC18中帶usb最便宜的型號, 有self-write功能就可以由usb口更新用戶軟件. bootloader可以自己定義, 放在地址前段. 當然pc端下載程序也是要自己編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