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两个独立步进电机

楼主(2012-04-18):
是用中断还是PWM,还是用其他的什么,对于一般精度要求,如何实现,最好给个例程

楼主:
帮帮忙啊》》》》》》》》》》》》》》》》》》》》》》》》》》》》》

网友A:
由于时间精度方面的要求, 推荐还是用定时器 PWM.
至于例程, 库里有 PWM 的例子, 完全可以参考, 控制好 PWM 周期和 周期数就行了.

网友B:
一个STM32可以控制几个电机?

网友C:
用定时器 PWM 是个不错的方案。如果不变速的话。以 STM32 的性能,每一路 pWM 控制一个 步进电机都没有问题。
如果有变速,每个定时器控制一个步进电机, 也可以控制不少台呢。

楼主:
PWM主要是提供较好的电流和细分,使电机更平稳是吗,对于时间精度无论是否用PWM,都是通过中断控制的呀,是这样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PWM主要是提供较好的电流和细分,使电机更平稳是吗,对于时间精度无论是否用PWM,都是通过中断控制的呀,是这样子吗?
PWM主要是提供较好的电流和细分,使电机更平稳是吗,对于时间精度无论是否用PWM,都是通过中断控制的呀,是这样子吗?
PWM主要是提供较好的电流和细分,使电机更平稳是吗,对于时间精度无论是否用PWM,都是通过中断控制的呀,是这样子吗?

PWM主要是提供较好的电流和细分,使电机更平稳是吗,对于时间精度无论是否用PWM,都是通过中断控制的呀,是这样子吗?
PWM主要是提供较好的电流和细分,使电机更平稳是吗,对于时间精度无论是否用PWM,都是通过中断控制的呀,是这样子吗?

楼主:
步进电机有4相,一个pwm怎样来控制,大侠们

网友D:
你是直接控制步进电机吗 驱动能力够吗? 需要接驱动器吧

楼主:
驱动器是必须的啊

网友E:
问题都没有讲清楚,到底是做驱动器,还是脉冲发生器。

网友F(2015-04-13):
有程序没

网友G:
感觉象脉冲发生器

网友H:
用PWM做恒流驱动么?

网友H:
建议问题改成:求助,STM32如何……?

网友I:
一般四条出线的步进电机是两相电机,驱动方式一般是两路pwm反馈给驱动芯片,驱动芯片控制电机的两组线圈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