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香主,STM32F100C8片内基准问题

楼主(2012-04-18):
我们用STM32F100C8片内Vref 1.2V作为基准,在程序里不断用ADC采样
采样1.2V的这个基准值。现发现在单片机运行一段时间后,Vref的采样值会出现
0的情况,也就是1.2v变为0了。大家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麻烦香主
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否使用了DMA?
建议采样片内Vref 1.2V,别用DMA

楼主:
是采用了DMA,这个DMA和这个Vref有什么关系呀,为什么不建议同时用?

网友A:
STM32的ADC如果使用DMA,容易发生通道错位的情况,这个问题在这里有不少人反映。
STM32的Vref 1.2V,通常很少变化,对它进行AD转换,一般没有必要使用DMA

楼主:
这个1.2V好像随Vdd的电压变化稍微会有变化的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错位的情况,读到DMA缓冲区的值全是0

楼主:
请教香主

网友A:
采样片内Vref 1.2V,必须用尽量长的采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