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钟周期约束的疑问

楼主(2012-04-18):
在某本书上看到:“常用的工程策略是:附加的时钟周期约束的时长为期望值的90%,即约束的最高频率是实际工作的110%左右。”
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输入的时钟是100MHz那么在约束文件中就要写
TIMESPEC TS_CLK_AB_P = PERIOD "CLK_AB_P" 110 MHz HIGH 50 %;
是这样子吗?

网友A:
是,5%-10%就可以了

网友A:
原因是实际中时钟存在的一些抖动偏移,SAT时多加5%-10%的余量,可保证分析的可靠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是这样的。

网友C(2012-06-22):
利用FPGA实现大型设计时,可能需要FPGA具有以多个时钟运行的多重数据通路,这种多时钟FPGA设计必须特别小心,需要注意最大时钟速率、抖动、最大时钟数、异步时钟设计和时钟/数据关系。设计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是确定要用多少个不同的时钟,以及如何进行布线,本文将对这些设计策略深入阐述。
FPGA设计的第一步是决定需要什么样的时钟速率,设计中最快的时钟将确定FPGA必须能处理的时钟速率。最快时钟速率由设计中两个触发器之间一个信号的传输时间P来决定,如果P大于时钟周期T,则当信号在一个触发器上改变后,在下一个逻辑级上将不会改变,直到两个时钟周期以后才改变

网友D:
在某本书上看到:“常用的工程策略是:附加的时钟周期约束的时长为期望值的90%,即约束的最高频率是实际工作的110%左右。”
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我输入的时钟是100MHz那么在约束文件中就要写
TIMESPEC TS_CLK_AB_P = PE ...
引用 楼主:
都可以,但是有时候也没有必要,如果设计时序没有问题的时候。

网友D:
过来学习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签名档,给了我无比多的动力。谢谢啦。

网友F:
这种属于过约束,其实一般不推荐的。按照实际情况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