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新唐M0如何加密

楼主(2012-04-18):
新唐M0的产品推出全球唯一ID号,在烧写过程中还有无加密方法?

网友A:
有啊,m0的FLASH存储空间中有一个区域,叫做“用户配置空间”,里面有一个叫做“Config0”的FLASH ROM,里面有一个bit,是安全位,设置之后,整个FLASH空间将不能读出。

网友B:
唯一ID号是用于加密数据的密钥

网友C:
烧录时通过修改CONFIG0的配置去锁定目标码不被读出。

网友B:
老师和9G说的都对,看你具体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