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无正文)

网友A:
“晶体”不会直接产生时钟,其实其只是振荡回路中的一个“环节”而已,不能独立工作。IC产生的时钟通常是源于晶体振荡电路,然后经整形后输出的脉冲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2者的出来的时钟区别是?

网友B:
晶体只是个谐振选频的器件,就像LC电路一样,需要有激励才能生成时钟,用晶体的意义在于其选频特性的稳定,从晶体(注意不是由源的晶体振荡器)出来的波形是正弦,芯片输出的取决于输出级的设计,可能是正弦也可能是数字信号,一般是经过了整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C:
版主解释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