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此RC充电电路的时间?

楼主(2012-04-18):
请参看附件电路,要求计算A点在反转为低电平时,时间T的计算公式...

网友A:
纯从理论上讲.
T0+ 和 T无重 的参数计算并不困难.
计算 三极管 B 0.7V 的时间点只是个公式问题.
但实际中这个时间可能很大.
0.7V 的温度系数, 三极管漏电......
特别地, 你这个电路的 R2 这么大, 三极管的 Rb 和漏电也成了关键参数. 可能无重大时间后, 三极管也进不了饱和状态.

楼主:
这个电路实际上的时间是11秒左右

网友B:
11秒是室温条件,大冬天的放室外去就可能永远不翻转,放太阳下晒可能几秒钟就翻转。楼主的三极管, hFE至少需要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