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对时钟进行3分频1/6占空比,怎么实现?

楼主(2012-04-18):
(无正文)

楼主:
module sanfenpin(clk,R);
  input clk;
  output R;

  reg [1:0]counter=0;
  reg temp1=1;
  reg temp2=1;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counter<=counter+1;
   begin
    if(counter==2)
     counter<=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counter==2)
    temp1=~temp1;
  end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if(counter==0)
    temp2=~temp2;
  end

assign R=temp1~^temp2;

endmodule

这样写程序是不是太简单了,但是仿真结果正确,不知道这种方法实现会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counter在同一时刻即做赋值又做比较,我觉得会有问题。
你可以看看布线后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