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漏液,请大家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2-04-18):
TTK的电解电容,1500uf/16V,2000小时,用了大概2年后(每天8小时),发现大范围电解电容漏液现象。
先说明一下使用环境:
并联在电源输入端,做滤波用,使用开关电源供电,5V。
室外环境,夏天的时候,最高温度可达80~90摄氏度。
最大负载电流1.4A左右,正常使用时,0.6A左右。
负载为PWM输出,频率584HZ。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是否是电容质量有问题,还是使用不当,谢谢。
附件是电容的规格书。

网友A:
电容是低频的,不适合开关电源电路,5V不算太高,还是用固体的好

网友B:
2000小时?一年都不够啊
而且你这频率用这个不合适
持续高温没有散热也是加速老化的关键

网友C:
首先,电解电容里有电解液,所以一般都会密封在一个铝壳子里。正常使用时,它会有一个微小的漏电流,这个漏电流会转化成热量,合格的电解电容漏电流都在规定的范围内,漏电流产生的热量并不会对电解电容的寿命有太大影响。当出现异常,如过压、反向等,都会使漏电流急速加大,漏电流变大后,热量会很快上升,当热量不断在一个密封的空间里累积,达到一定温度就会发生爆炸。所以,电容爆炸的的威力跟产生热量的速度(漏电流大小)是直接相关的。漏电流超规,比较小时,虽然不致于发生爆炸,但也会使电解电容膨涨变形,反复多次后把电容撑裂漏液,进而失效。另外,电解电容是一个对温度反应敏感的元件,工作环境的温度也会对电容寿命产生很大影响。

楼主:
附件是流过电容的纹波电流波形,该电流值为负载PWM峰峰值最大时的情况。实际工作时的电流值大约为40%。
另外,上次跟供应商联系,他们回复说,该电容不适用于负载不断变化的情况,想请问一下,对于并联在直流电源输入端的电解电容,选型时,需要考虑到负载情况吗(除了负载电流)?

网友D:
这叫损耗

网友E:
电容工作频率太低了吧。

网友F(2012-07-23):
高频一般在PFC校正电路中用到电解电容  其他地方建议用陶瓷电容  主要考虑频率响应问题   你自己多搜一搜   另外  电解电容漏液问题应该和工作环境有关  温度过高或温度过低 都会使电容体积膨胀,最终导致电容壳胀裂或爆炸  呵呵

网友G:
不懂,来学习一下。

网友H(2012-12-02):
你看看你的电容 的使用温度,频率要求。温度没升高5度,电容寿命降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