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一下红外发射端电路对不对,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4-18):
用PNP的9012

网友A:
或者9013移到红外管的另一端

网友B:
帮LZ改了一下

网友C:
楼上的驱动电压范围比较好,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D(2014-08-19):
引用 网友A:
或者9013移到红外管的另一端

能问下这里用NPN和PNP有什么区别么,新人不懂,望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能问下这里用NPN和PNP有什么区别么,新人不懂,望指教

NPN和PNP接线方法略有不同,请看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NPN和PNP接线方法略有不同,请看下图:

额,为什么要这么接?:lovelines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额,为什么要这么接?

自然是因为三极管的结构形式发生了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自然是因为三极管的结构形式发生了变化

能具体点么?PN结方向不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具体点么?PN结方向不同?

你算一下BE结电压哪个更容易达到教科书上说的导通电压0.7V

网友G:
7楼,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新手只要记住三极管中有箭头的是发射集,电流就是按照箭头流动的,反了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H:
一句话,不要接在有箭头的那一极上面接元件就行了(两种三极管都一样)。

再进一步高要求的话,发射极(有箭头的那一极)和基极(信号控制那一极)之间接一个几K级的上拉或下拉电阻以防止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算一下BE结电压哪个更容易达到教科书上说的导通电压0.7V

我可以这样理解么:NPN的时候发射极接地了,而这样即使信号端输出高电平时电压不足5V,也可以使三极管导通。PNP同理。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G:
7楼,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新手只要记住三极管中有箭头的是发射集,电流就是按照箭头流动的,反了就不能正常 ...

可楼主的图不也是那么接的么?为什么要修改呢?

网友G(点评):
那是因为控制回路没有限流,会导致单片机io口大电流输出,甚至损坏单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一句话,不要接在有箭头的那一极上面接元件就行了(两种三极管都一样)。

再进一步高要求的话,发 ...

弱弱的问一句:接电阻就是当有干扰的时候,电阻将干扰分压,不至于影响三极管发射结电压,对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接电阻就是当有干扰的时候,电阻将干扰分压,不至于影响三极管发射结电压,对么? ...

上拉就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限定在高电平),电阻同时起限流作用。下拉同理。也是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低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G:
7楼,已经讲的很清楚了。新手只要记住三极管中有箭头的是发射集,电流就是按照箭头流动的,反了就不能正常 ...

那后来大家给改的两个图中,NPN和PNP的解法是不是因为我14楼说的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后来大家给改的两个图中,NPN和PNP的解法是不是因为我14楼说的呢?

14楼的理解有点问题,把发射集直接接地、或者接电源,是为了更好的驱动三极管,让其饱和导通。三极管是电流驱动的,想要三极管饱和导通,必须注入足够大的电流。这个电流的大小是
(Vs-0.7)/基极电阻。
如果发射集接有电阻,这注入电流为
(Vs-0.7-Ic*发射集电阻)/基极电阻。
可以看出,当控制输出电压Vs一定时,不接发射集电阻的注入电流大,三极管饱和的好。

网友I:
同理,mos管一样一样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