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IC推荐

楼主(2012-04-18):
输入是6节5号电池,也就是输入电压是6V-9V之间,输出3.3V,负载电流大概25mA,但是需要电源IC是插件的(考虑生产),本来想直接用稳压二极管或者TL431A,但是这样设计效率很低,请诸位推荐下有没有合适的IC,另外请一定考虑下成本.

网友A:
找个直插的电感型DC-DC就可以了。

网友B:
便宜的有MC34063等,效率高的有ACT4060等

楼主:
嗯,以上2个我找找资料查查看,TKS

楼主:
MC34063,我看了下,DC/DC确实很便宜,但是外围电路原件太多了,难道没有适合我那种环境下的LDO吗?

网友B:
效率比稳压管和TL431高一些的LDO有:ACT670, S1206等等

网友C:
HT7133啊,有to-92封装的

网友D:
LDO用1117就行了

网友E:
1117就行了,哪里要那么贵的IC.

网友F:
mic5209 很简单的电路两个电容

网友G:
看你对电源要求怎样,这个电压范围的电源芯片一大堆,便宜的几毛钱,贵的几十元。一分钱,一分质量。

网友A:
LDO效率低,只要你能忍受,还是可以用的。

楼主:
好的,谢谢诸位的意见,结贴了

网友H:
1117啊,又便宜,而且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外围元件也不一定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