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实现的UART模块中波特率的时钟分频问题……

楼主(2012-04-18):
大家在xilinx的FPGA上做开发的UART或者422怎么实现从系统的时钟,比如20MHZ分频实现,UART模块或者422模块的38400bps、57600bps、115200bps、230400bps这些速率需要的时钟?如果要用外挂时钟实现230400bps,需要外挂一个多大的晶振?谢谢

网友A:
这个不是太清楚,帮楼主顶一个

楼主:
呵呵,谢谢。FPGA要搞好不容易啊……

网友B:
当然是通过对主时钟进行分频得到了。但20MHz可能有点低,因为若使用230400波特率,设计中还要使用它的16倍频信号,那么分频比只有5.4,分频误差较大,可以考虑40M以上的晶振。

楼主:
自己刚查了,可以外加一个7.3728MHz或者11.0592MHz的晶振,或者将20MHz通过CLKDLL倍频到40MHZ然后再16*11分频可得到227.273KHz左右的频率,误差在1.356%左右

网友C(2012-11-30):
使用计数 取反

网友D:
建议使用大的晶振   主要考虑他的频率   之后通过分频实现  呵呵   帮你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