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版主推荐一款带总线的DSP或者时钟能达到150M的单片机

楼主(2012-04-18):
如题。。最好带总线的。。求救。。

网友A:
楼主试下M4,昨天去听TI的技术研讨会,M4有DSP和ARM两内核,共享系统内存.

楼主:
嗯刚查了下资料,我们这边伺服电机用的也是DSP不知道28335怎样??反正迟早要学DSP不如直接用DSP的芯片。。。

楼主:
亲们我选了STM32F205不知道咋样。。拜模各位版主牛人大虾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亲们我选了STM32F205不知道咋样。。拜模各位版主牛人大虾给点意见。。谢谢。。
引用 楼主:

富士通 MB9B610TMB9B510T  ,MB9B410T  等系列可以做到144MHZ。带外部总线。不知道满足你的要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
再仔细看了下。还可以支持宽电压范围:从2.7----5.5v,这个其他家一般很少有。

网友B:
楼主的 STM32F205 只能到 120MHz, 而且也算不得 DSP.
不过可选 STM32F405,  可上 168MHz, 而且由于有浮点运算单元, 可和传统 DSP 芯片一比性能.

楼主:
谢谢各位,我就用STM32F205VE了,公司也这么选了完全符合要求啊。。亲们俺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