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的PCB如何批量单独设定每个线的规则?

楼主(2012-04-18):
比如我想地是30mil 电源是20mil 信号线是10mil 该怎么设置?如果只是添加规则的话 貌似只能一个一个线的添加 如果在一个规则里的话完全不起作用

网友A:
给网络添加规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 能说具体点吗 是在full query里添加类似于(InNet('-15V') AND InNet('+15V') AND InNet('GND'))    这种规则吗?但是貌似这个不管用 只能选单独一个 比如(InNet('-15V')才有效

楼主:
比如这样可以实现

但是这样规则完全无法实现

网友C:
楼主的要求很容易实现的,好好看看AD10的布线规则吧

网友C:
你可以右键Width增加规则
也可以通过增加网络类来实现
将+15V和-15V放到同一个网络类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右键添加倒是可以 但是比如我有6根线是30mil 这倒不多单独添加就好了 但是我还想有另外40根是20mil 这样单独添加就麻烦了 不知道添加网络类能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