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05X与以往的STM32系列之差别--ADC- 真的不一样啊.

楼主(2012-04-18):
差别比较多,最主要的差别如下:
12.6.2 A
DC overrun (OVR, OVRMOD)
The overrun flag (OVR) indicates a data overrunevent, when the converted data was not read in time by the CPU or the DMA,before the data from a new conversion is available.
The OVR flag is set in the ADC_ISR register ifthe EOC flag is still at ‘1’at the time when a
new conversion completes. An interrupt can begenerated if the OVRIE bit is set in the
ADC_IER register.

话说STM32F1,2系列都可能(仅说可能,要不香版会跟我急)存在ADC多通道转换用DMA时发生错位问题,错位了,你有办法知道吗?MCU也不告诉你错位啊,所以巧妇也难做.....。

看上面的ADC OVERRUN,我暂把它翻译成ADC过冲(其实不是过冲,是CPU或DMA没来得及取)。没来得及取数时,呵呵,意外就出现了,ADC多通道转换用DMA时肯定出现错位,以前的STM32解决不了这个原因造成的错位,呵呵F05X有了这个过冲中断或标志,则应用就可立即发现错位的存在。找到了问题,巧妇们就有办法了。。。。。。。。

网友A:
这个标志,主要是给AD连续转换、且未使用DMA情况下用的,避免软件来不及读取AD数据。

网友B:
呵呵,CRC校验也不同了,增加了8位和16位校验功能。

网友C:
lz是来解决问题的。。同时曝光了一个问题
鉴定完毕

LZ V5

楼主:
这个标志,主要是给AD连续转换、且未使用DMA情况下用的,避免软件来不及读取AD数据。
引用 网友A:

反对,看看1L加红字的原文。
when the converted data was not read in time by the CPU or the DMA.

or the DMA。

楼主:
lz是来解决问题的。。同时曝光了一个问题
鉴定完毕

LZ V5
引用 网友C:

呵呵,俺只用用ST的器件而已。
这个OVERRUN标志说明,ST肯定粉关注了ADC多通道用DAM时的错位问题,要不评空增加一个不太兼容的标志干啥?

网友D:
LZ这数据手册看的是相当仔细

网友E:
的确是很不一样

网友F:
差别还是很多的

网友A:
反对,看看1L加红字的原文。
when the converted data was not read in time by the CPU or the DMA.

or the DMA。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DMA,通常不会发生来不及读的情况。

网友G:
ADC多通道转换用DMA时发生错位问题, 也算在遮遮掩掩中得到了官方的间接证实. 并且给出了可能发生的原因.
但是不是有了这 OVERRUN 位就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呢? 我看未必.
在我的测试环境中, 是 4 个 ADC 通道的规则转换, 而出现错位的情况都是2个数据的错位. 没有发现其他错误情况. 如果是 OVERRUN 的原因. 那我就肯定会遇到其他错位的情况!
对于楼上 "如果使用DMA,通常不会发生来不及读的情况", 我感觉这话有点武断.
一方面 DMA 争夺总线的优先级不高. 而在 72MHz 系统里, 其实 FLASH 的读取是非常忙碌的.如果大量使用 32 位指令, FLASH 总线是跟不上 cpu 的(因为4个周期才读到2条指令). 而 ADC 的速度很快, 才 1uS多. 所以不及读 ADC 结果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
    我记得有 关于 DMA 占有一半总线带宽的说法, 今天查好多资料, 既然没有找到这条. 如果真有这条, 就不该 OVERRUN  了.

网友B:
以前遇到过错位的情况,后来换了编译器没发现了,呵呵,不知道是运气还是什么原因,以前错位只要设置个断点就错位了,而且错位了以后在设置断定的话,不会再发生变化,所以也是很奇怪。不过我想在采样的时候加个采样监控什么的,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H:
改进的地方的确是不少

网友I:
ST的产品的确是在不断改进,会越来越好

网友J:
有没搞错! ST明明的坑咱们啊! 还说TMD 不断改进!
摆明就是芯片的BUG! 设计师搞的。

看看其他的芯片,好比TMS320的芯片,有如此的BUG吗? 坑了你,你还喊声爹!
那真是坑爹啊!

网友C:
呵呵,俺只用用ST的器件而已。
这个OVERRUN标志说明,ST肯定粉关注了ADC多通道用DAM时的错位问题,要不评空增加一个不太兼容的标志干啥?
引用 楼主:

这个ADC的OVR,F2里就有了。

网友K:
能不能做个标志,多转换一次,你再判断。

网友L:
我也是遇到过ADC转换盒错位的问题,当时在程序中设置一个断点后,便会发生错位,以后就再也无法恢复;到现在也没有解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LZ说的OVR标志如果为1时,ADC变无法进行下一次转换。我用的就是DMA 方式传输,一样出现OVR标志置1的情况,看过官方的一些文档那个,说是可以将标志位清楚,DMA复位,然后重新初始化ADC就可以了,但是经过验证,全都无效!只要发生OVR置位,ADC无法进行正常转换了.不知道谁有类似情况,分享解决经验。

网友M:
求教:错位是什么??

网友N(2014-03-19):
虽然我碰到的问题细节不尽相同,但是很有启发。

网友O(2014-10-15):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遇到过ADC转换盒错位的问题,当时在程序中设置一个断点后,便会发生错位,以后就再也无法恢复;到现 ...

也遇到此问题,现在还在纠结中

网友O: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遇到过ADC转换盒错位的问题,当时在程序中设置一个断点后,便会发生错位,以后就再也无法恢复;到现 ...

先关闭adc,然后再关dma就不出现ovr错误了
//                                ADC_Cmd(ADC1, DISABLE);//关闭adc1
//        DMA2_Stream0->CR &= ~(1<<0);  //关闭DMA传输
//                          dma_conter_p1 = DMA2_Stream0->NDTR;

然后打开时需要打开adc后,启动软件 有个softconver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