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在前,TVS在后,这种拓扑对它们的作用有影响吗?

楼主:
各位大侠,图片如下.
图中R1为一个压敏电阻,D2为一个TVS管。

我的问题是:   压敏电阻的反应时间要比TVS慢,且压敏电阻的箝制电压为40V>TVS的34V,但是拓扑位置上要比TVS先接触到浪涌。

那么这种情况下,到底是谁先起作用呢?

网友A(2012-04-18):
L1会不会对浪涌电流有阻碍作用呢?小弟菜鸟,别拍砖啊.

楼主:
没人清楚?

网友B:
我觉得应该是TVS先动作。两个元件相差18cm的距离,相当于0.6nS,距离带来的延迟可以忽略不计。只是D1的导通时间不清楚。一般的肖特基反向恢复时间在几十个nS,据此估计导通时间应该在几个nS左右。因此TVS先动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谁先动作如何验证?

网友D:
注意L1、C2、C3对信号传输有延时作用。通常在uS级以上,远大于MOV的响应时间,故是MOV先动作。

网友E:
中间隔了那么一大段电路,你说那些电感电容都是装着没啥用的吗?

网友F:
如何理解中间电容电感的延时效果呢,一般都认为是滤波的?

网友B:
L1 、C2、C3好像只能减小浪涌尖峰,并使浪涌峰值延迟到达TVS。但对浪涌低压部分的速度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浪涌的前沿在40-34V的那一段很容易通过L1、C2、C3并以光速到达TVS,所以TVS导通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简单的说,电压、电流是以光速运动,速度本身不受电感和电容的影响。电感和电容只能影响电压和电流的变化率,变化率高的不容易通过电感和电容,而直流或变化缓慢的则不受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上学院派啊,这段分析,我觉得很本质,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