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的网络表传到PADS中

楼主(2012-04-18):
请教一下各位老大,我用ORCAD画好原理图,生成网络表,再导入PADS中。结果导入时出现了错误。。

楼主:
我在ORCAD中已有设置封装了啊?

楼主:
ORCAD中的设置:

楼主:
请各位老大指教一下?

网友A:
1,文件名先别用中文名试试
2,你确认你的PCB库文件已经关联上了么
3,你输出的是什么格式的ASC文件?

楼主:
已换过英文的试了一下,还是这个样子的。。
库已经关联上了。。。

楼主:
按照书上说的,生成PADS的网络表。。。

楼主:
图片是ORCAD生成网络表的选项。。。

楼主:
现在有一个想法,,是不是因为我的ORCAD版本太低了呢?????
三楼上面的那个图片好像和网上介绍的有点儿不像??????
下载个新版本试一下。。。。。。

网友B(2013-04-14):
是不是你已经导入过一次了?